[工仪] 威衡手提电子秤拆机

楼主(2021-05-20):
正面照

背面2节7号电池供电

卸下电池仓的两颗螺丝就行了,手提的2个大螺丝和拆机没有关系

这个轻轻的拿一边就可以了,拆的时候用力过大,把供电线扯断了,等会重新焊一下.

电路板正面,也没有太多的元件....

网友:
没有太多的元件...

网友A:
用过 个人觉得产品是越来越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 个人觉得产品是越来越垃圾

市场经济看价格出货 很正常

网友:
稍好一点的电子秤里面还有一片I2C存储芯片用于存放校正参数。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把。有个缺陷,提重物不动很难定计,其他品牌很容易

网友:
反正见过最好的也不过是2牛屎芯片了

网友(2021-11-07):
市场经济看价格出货,做工用料差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