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家帮我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2021-05-20):
新电脑中的是WIN 7的系统,ssd+hdd。老电脑XP,把老电脑中的硬盘(sata2hdd)拿下来,加装到新电脑里面,进不了系统,怎么回事?需要怎么样设置?

网友A:
这是有逻辑错误需要扫描一下而已可以跳过
按ESC

网友:
直接跳过自检就行了

网友:
进BIOS或者UEFI,设置SSD(WIN7系统所在盘)为第一启动盘。你的图片好像是在修复硬盘缺失文件,开机过程中某个时候好像可以选择不修复,从而快速进入桌面。实在不能在新电脑中打开,建议用U盘启动PE系统,然后把老电脑的硬盘里重要文件拷贝出来,然后重新分区格式化。

网友B:
等他扫完吧,如果不蓝屏就可以用了,蓝屏的话就比较麻烦了,要清理驱动才行,还不如重新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他扫完吧,如果不蓝屏就可以用了,蓝屏的话就比较麻烦了,要清理驱动才行,还不如重新装了 ...

最后蓝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逻辑错误需要扫描一下而已可以跳过
按ESC

好的我再试一下

网友C:
启动盘不对了,按4楼的说法,进BIOS重新设定第一启动为SSD

有的主板就这样,新增或移除一个硬盘,它就自作主张把启动盘给换了。

网友B:
蓝屏就是驱动冲突了,要删原来的驱动才行,比较麻烦了,没特别需要的话还是重装吧

网友:
新电脑最好是重装系统,你的老XP估计是不支持了,装WIN 7或是WIN 10算了,只要不是装啥财务之类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屏就是驱动冲突了,要删原来的驱动才行,比较麻烦了,没特别需要的话还是重装吧 ...

老硬盘中有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盘不对了,按4楼的说法,进BIOS重新设定第一启动为SSD

有的主板就这样,新增或移除一个硬盘,它就自作 ...

奇怪的主板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引导方式不一样,实在不行建议系统重装稳定

网友A:
选择新硬盘启动而不是老硬盘,出现读秒按ESC跳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引导方式不一样,实在不行建议系统重装稳定

能不能把旧硬盘C盘格式化了?

网友:
主板SATA接口上有对应的0、1、2、3、4、5,可能只有4个,把你主盘插0上XP机器上拆下来的硬盘插1或者其他地方就可以了,也可以在bios中设置启动顺序。

网友E:
楼主是想进XP还是说只是想外挂XP那个硬盘?
1。如果是想进XP系统,估计比较难,因为新硬件很多是不能装XP系统的,而且你原来XP系统也没有装新硬件的驱动,一般都启动不了。
2。如果只是外挂,进BIOS设置看下第一启动盘是哪一个,选到装win7系统那个硬盘。这样就是原来的win7系统启动,并外挂XP那个硬盘。

网友:
BIOS下设置启动硬盘 然后PE下 重新修复引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新硬盘启动而不是老硬盘,出现读秒按ESC跳过试试看。

无法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想进XP还是说只是想外挂XP那个硬盘?
1。如果是想进XP系统,估计比较难,因为新硬件很多是不能装XP系 ...

我想把里面的资料拷贝出来,系统能保留就保留,不能保留就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