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佬帮我看看sm2258xt bics4颗粒开卡成功,重插不认盘

楼主(2021-05-21):
颗粒闪迪bics4的 换了6 7个版本都不行这个到底什么情况有哪个大佬知道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有锁颗粒/看一下你的开卡设置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锁颗粒/看一下你的开卡设置图

容量自动 也都选过了都可以开出就是不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锁颗粒/看一下你的开卡设置图

大佬有锁的颗粒这么解锁呢

网友B:
用这个版本来开

PKGT1216A_FWT0910A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版本来开

PKGT1216A_FWT0910A0

大佬你有这版本吗发一个给我可以吗
499348400@qq.com

网友C:
降低容量和闪存频率试试,或者跑一下rdt。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容量和闪存频率试试,或者跑一下rdt。

大佬前面几个我都试了不行  你说的跑rdt具体这么设置有没有图片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容量和闪存频率试试,或者跑一下rdt。

大佬rdt能认盘了 就是不能格式化不能初始化  你看看我这个图这么设置rdt里面的选项

网友(2021-06-2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rdt能认盘了 就是不能格式化不能初始化  你看看我这个图这么设置rdt里面的选项 ...

rdt不是格式化来用的,是跑坏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