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en mlc MT60G 附开卡版本

楼主(2021-05-21):
这是最终版本
再开一块

弄好了~~装机去试

网友A:
啥情况?海力士的你用intel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情况?海力士的你用intel开?

换这个对不?

网友:
先选择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情况?海力士的你用intel开?

谢谢~~弄好了

楼主:
忘了把序列号和盘型号填上了~~

重来~~

网友A:
你这颗粒还不如拆下来贴903,板子贴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颗粒还不如拆下来贴903,板子贴别的

这板子只能单颗粒

网友A:
单颗粒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颗粒什么样的?

就一个焊盘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颗粒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