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三块光伏并串对比

楼主(2021-05-21):
前些天先后买了两块光伏板并联,无奈天天下雨,电瓶总吃不到12.9V,最低时只有11.2v,快到临界值了。
后来又买了一块,这样100、110、120,三块板做了一下测试:1、两串一并;2、三并。
因为我三块板子放的方位不同所以测试只是针对个人情况取最优解。
反复测试之后发现三并联比二串一并电流大。

以上数据为早上六点半测试,结果是在光照悬殊差距大时串联不如并联,因此最好并联。串联看起来电压上来了但是电流没上来,充电要的是电流。

网友A:
2串一并是什么鬼?

网友B:
你这12V的Pwm控制器当然是是并联功率大了,串联试试MPPT控制器,还有控制器去电池的线也细了点吧

网友C:
太阳能板主要参数是功率而不是电流,其中充电器转换效率起到了关键作用.
测量三串的最高电压然后根据电压买一个带MPPT的太阳能充电器,把三块板子串联起来你能发现充电电流至少是你现在的2倍甚至更高!!!
好的MPPT控制器转换效率高于95%,假设你三块板子电压60伏功率200瓦,那么12伏充电电流至少可以达到15.5安培.
当然对太阳能板子安装也是有要求的,板子任何一块都不能有遮挡,功率电压参数需要相同或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板主要参数是功率而不是电流,其中充电器转换效率起到了关键作用.
测量三串的最高电压然后根据电压买 ...

安装备件受限,不可能一致,东南向阳台,过了十二点基本只是反射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12V的Pwm控制器当然是是并联功率大了,串联试试MPPT控制器,还有控制器去电池的线也细了点吧 ...

这个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串一并是什么鬼?

二块串联再和另外一块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板主要参数是功率而不是电流,其中充电器转换效率起到了关键作用.
测量三串的最高电压然后根据电压买 ...

光照条件相差很大,串联会不会烧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块串联再和另外一块并联。

这样设计可象不合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照条件相差很大,串联会不会烧板?

看你的空间,规划一下应该可以让三块板子装一起,空调支架上放一根三角铁,三块板子竖起来应该可以并排放一起,过12点就没太阳证明装太阳能的地方偏东南或者缩进,达不到最大发电量,其实能量密度最高是11点到13点,10点和14点都有所下降,你只有一半时间可以利用,反射光和散射光基本都只有电压没有电流。
充分利用好10到12点这两小时,现在接近夏天,中午时看太阳能板子投影到下面墙上的距离,看能不能再装几片一样的板子,然后测一下1点到3点是否还能利用一下散射光发电,没有利用价值就低压并联,但至少也峰值也要达到30V,否则就高压串联。

网友:
要想获得最大的光照量,可以做做个光伏板太阳跟随器。

网友:
你可以把板子想成是十几个性能不太好的二极管串一起,板子自身是不会烧的。

网友D:
做测试之前,建议还是了解一下电气的基本特性。每块光伏板都有参数,看你说的是100.110.120,感觉是尺寸。他们的额定输出电压估计是一样的吧,如果有串有并的话,势必会有倒灌的现象,对并的那块影像多大,咱外行,不好说。在规格一致的情况下,并联增加输出电流,串联增加输出电压。如果环境的的光照不是很理想,首先应道考虑通过串联来提高电压,以保证能够正常输出;如果每块板光照不一致,在并联的情况下,建议增加保护二极管,防止倒灌。

网友E:
两串一并,不是两串给一个太阳能板互充了。这个要看你的MTTP控制器了,如果控制器只能降压的,并且耐压足够,当然是三串效率最高了。三串,最大功率点追踪设置在1/2电压。如果控制器支持升压降,那就串联并联都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空间,规划一下应该可以让三块板子装一起,空调支架上放一根三角铁,三块板子竖起来应该可以并排放 ...

这个建议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测试之前,建议还是了解一下电气的基本特性。每块光伏板都有参数,看你说的是100.110.120,感觉是尺寸。 ...

有两个板子是一个厂家的,已经有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串一并,不是两串给一个太阳能板互充了。这个要看你的MTTP控制器了,如果控制器只能降压的,并且耐压足够 ...

以后换个MPPT的试试三串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