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双时间继电器DH48S-S拆解,里面有点简陋呀!

楼主(2021-05-21):
手上有个双时间继电器,型号DH48S-S,还没拆过,这次就来看看

照例先上外观

侧面
白色的是面板固定卡

输入、显示界面
拨码开关左是设置接通时间、右侧是断开

后部是标准插头

顶面是插头端子定义及应用接线图

没螺丝,仔细研究一下发现后部有卡扣
撬起,从前面拉出芯子

芯子外观
左侧板子是驱动

右侧是控制

中间的也没几个件
电阻和晶振插得太随意

前面板上部是LED数码管

下部是6位拨码盘

后部插头也有块小PCB
4块板子均为90度搭焊

主控型号MS9037,网上没查到这芯片
但应该是MCU,主要就用在时间继电器、计数器这类产品上

主控电源用的78L05

输出是个12V继电器

外壳里面

看过坛友拆欧姆龙啥的,但这个国产货里面是相当简陋呀,都是价格惹的祸

祝大家周末愉快,胃口常开!

网友A:
的确有点简陋,这种8421编码的拨盘开关我也有几个。

网友B:
问插电阻晶振不认真可以省多少钱?难道是随便大街上抓的临时工?

网友C:
这种精度是无法保障的,自己家用玩玩凑合

网友:
早期的用变压器的

网友D:
最早的时间继电器,是用的气囊式。后来出电子式的,里面一个超级大的变压器,现在简化多了。

网友:
像混凝土搅拌机上的

网友:
不到10元的价格,,能做成这样已经尽力了,呵呵要求再高一些厂家要自裁了

网友:
比较简陋,但是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有点简陋,这种8421编码的拨盘开关我也有几个。

用着倒是没发现问题
拨盘开关偶有大个的,也没啥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插电阻晶振不认真可以省多少钱?难道是随便大街上抓的临时工?

肯定是临时工,还是大妈级别的
人力比材料容易省钱

网友:
焊整齐了收费要贵一倍嘿嘿嘿

网友:
好孤单的电阻

网友:
晶振那几个插件很有山寨本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早的时间继电器,是用的气囊式。后来出电子式的,里面一个超级大的变压器,现在简化多了。 ...

气囊?求科普

网友:
纯机械式的时间继电器,通过一个橡胶气囊恢的时间来接触触电达到通断目的。气囊恢复的时候有个小调气阀,时间就是调节调气阀。比较古老的东西,应该网上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精度是无法保障的,自己家用玩玩凑合

倒是没测,但都是秒级的应用,误差稍大也不是问题

网友:
电阻下半截咋看起来都是发黑的,难道是烧了,还是光线的问题?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另外220v输入的肉也会多些

网友:
拨码开关出问题最多的就是时间单位那一位,经常的“”时“”能用“”秒“”不能用类似的,喷喷蚊子药才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