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膏选针管还是桶装

楼主(2021-05-21):
各位前辈老师
钢网可比PCB贵多了
你们谁自制几种常用微型钢网
比如,0805焊盘,SOT23-6
应付个人,偶尔DIY孤品或个品

还是你们有什么其他一次性钢网替代方案
如果,没有任何钢网,是不是针筒锡膏也完美

最后,问下,针头里锡膏,用什么清洗?谢谢

网友:
沙发,打广告被封之前混m币

网友:
没钢网只能买锡球手工焊接,十几个可以,上百个怎么弄?而且脚非常小,一吹就跑了。

不管瓶装还是针管装都是有保质期的,过保时间长了还要用焊油稀释,比较麻烦,偶尔用就买一点点几克就行了!!!

网友:
钢网有通用的,很便宜,质量也没想的那么差

网友A(2022-09-15):
用易拉罐剪开,打印好封装贴上去拿小钻头钻孔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易拉罐剪开,打印好封装贴上去拿小钻头钻孔做啊。

高手啊,有那时间还不如在网上买呢,钻孔特费时间吧,一个不好还容易掰断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有那时间还不如在网上买呢,钻孔特费时间吧,一个不好还容易掰断钻头 ...

看看论坛大神的杰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0134&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