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48v铁锂充电器

楼主(2021-05-21):
淘宝卖45元,拆开看了下,很普通的样子,功率接近标称5a,空载电压接近标称值,表误差+0.3v左右,换了个充电线头,好在电池保护板给力,充满会自动断电,但愿充电器耐用些。也配了个插头定时器,到时间自动断电。

楼主:
忘了说,拆开的时候风扇的正反没注意看,目前装的是风扇的风向着里面吹,就是铭牌朝内,不知道风向对不?还是铭牌向外,把里面的热气给吸出来?

网友A:
我的电动车充电器风扇是向外吹的。

网友B:
不错,充电信息是怎么获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了说,拆开的时候风扇的正反没注意看,目前装的是风扇的风向着里面吹,就是铭牌朝内,不知道风向对不?还 ...

一般都是往外吹的

网友D:
风扇是向外抽出的。之前修电动车的充电器没注意,反向装上,把风扇卡住,充电器热力四射

网友:
充电器。我只买三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充电信息是怎么获取的?

电池保护板带蓝牙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扇是向外抽出的。之前修电动车的充电器没注意,反向装上,把风扇卡住,充电器热力四射 ...

我的没有卡住,风扇什么看风力正反吹,铭牌朝外,就是朝外吹吗?那又得拆开换下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动车充电器风扇是向外吹的。

你看看风扇的铭牌外面能看到吗?

网友E:
45元里面这种算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元里面这种算差了

有推荐的吗?想买个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往外吹的

风扇铭牌的风力正反什么看,铭牌那面是正面风还是反面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铭牌的风力正反什么看,铭牌那面是正面风还是反面风。

很多电脑风扇贴纸朝外吹风,不少侧面有叶片转向和风向箭头。个别220伏风扇有反面出风,贴纸进风。一般情况把充电器风扇弄成朝外吹风。三洋4056对转风扇看作两个电脑风扇装在一起,5叶片正面进风,4叶片反面出风。

网友:
力萌这牌子不错

网友(2022-09-06):
质量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