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R473G路由器闲置一个,出价多少合适

楼主(2021-05-21):
我们单位用的,本来没坏,周末我不上班,同事加班说网络断了,找个网络师傅非要换路由,我逛街半路去又买个R473 v3.0,这个老的我又试了下,拨号路由都没事,闲置出,

我也是佩服我自己了,发帖子老是忘记发闲鱼链接,啪啪啪打脸
1.0€X8I0XfmQYWp€ https://m.tb.cn/h.4tPGsaJ  我在闲鱼发布了【R473G v2.0企业千兆路由器,没有无线,四个千兆lan】

网友:
新的多少钱买的?

网友:
路由器一般人能用上的少,企业用得上的都买新的了

网友A:
第一次看到铁皮的还有4口的啊

网友:
打算多少出?看看便宜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铁皮的还有4口的啊
我还有个8口的铁壳路由器TL-R860,许多年前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个8口的铁壳路由器TL-R860,许多年前的了。

骚版还挺长情念旧的嘛
里面应该是个大M的主控吧,估计。

网友:
企业的话软路由比较过瘾一点吧,用过以后就回不去了

网友:
我家里在用也是这个型号的路由,超稳定。

网友:
这种是vpn路由,根普通的路由还是有点区别的

楼主:
这个是V2.0版本,原来280买的,刚买的V3.0反而便宜,260

网友:
半年前我才淘了个这个机器,挺好用的 就是端口映射数量由限制

网友:
小范围监控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