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难搞的接触不良,两个电阻怎么认?

楼主(2021-05-21):
前天修的充电器,今天电池到了,试机插电不亮红灯,摇晃电池充电灯也不亮,电池有电,带载电压19伏。外接电夹能充电,怀疑接触不良,刮了好几遍也不亮红灯,顽固分子待处理。充电电流仅35毫安,测电流取样电阻压降53毫伏。估算是1.5欧姆的取样电阻。 实测0.2欧姆。但按色环读,无论棕-银-绿-棕-黑,还是,黑-棕-绿-银-棕,都对不上啊?查高压部分限流取样电阻,压降18.5毫伏,电阻实测0.5欧姆,色环:棕-银-黑-绿-黑或黑-绿-黑-银-棕也对不上啊?
因为万用表的接触电阻关系,实测电阻值肯定有较大的误差,但应该在正负20%之内。

一边处理接触不良故障,一边在线等大神回复中。

网友A:
黑棕绿银棕 0.15欧 1%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棕绿银棕 0.15欧 1%电阻

第一环的黑色不管吗?
还有一个也这么认吗?

绿黑银棕 0.5欧 1%电阻?

网友:
电阻应该没问题吧,看色环貌似是一个0.15,一个0.5。实测0.2和0.5,差不多。

网友:
黑绿黑银棕--------0.5欧姆 ,误差1%的电阻。

网友:
电阻要拆下来测量才准,至少要焊下一个脚。

网友B:
直接电夹能充电说明啥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电夹能充电说明啥都没有问题。

21伏4AH的电池,35毫安的充电电流,那得多少小时能充满呢?一百多小时?这也叫没问题?这电扳手是买来充电的还是买来用的呢?充电要用电夹连接才能充,这也叫没问题?哥们心大了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21伏4AH的电池,35毫安的充电电流,那得多少小时能充满呢?一百多小时?这也叫没问题?这电扳手是买来充电 ...

带载19V。你这个都21V了说明已经快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载19V。你这个都21V了说明已经快充满了。

只要没到21伏,都得按正常电流充电,至少400毫安才是正常的。况且我模拟15伏电池 接入时充电电流也是60多毫安。肯定有问题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没到21伏,都得按正常电流充电,至少400毫安才是正常的。况且我模拟15伏电池 接入时充电电流也是60多 ...

充电器整体线路板图片看下。之前你维修了啥点位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