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续前年的LGK-100等离子切割机又坏了

楼主(2021-05-21):
        这次继电器控制板PCB都成碳了。内部我就不发了,前贴传送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253

很惨。

尝试掏空后换个继电器飞线。

挖了挖,不想折腾了,直接飞线外接继电器省事。(关键这活不是我的分内)。

装机,打孔固定。

试机是上次的图,节约空间。

网友A:
洗干净了,刷上三防漆下回就不用修了

网友B:
都这样了,重新做块电路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干净了,刷上三防漆下回就不用修了

挖之前已经水洗过。要不上面的灰原件型号都看不到。绝缘漆就不刷了,挖孔以外原厂刷有绝缘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这样了,重新做块电路板吧

能用就算了,这机器以前都是外修。

网友C:
换个机器吧,太旧了,大变压器电费都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机器吧,太旧了,大变压器电费都不划算

2000的机器修1500都可以~买?不可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00的机器修1500都可以~买?不可已。

单位就是这样的,修多少钱都可以,买是万万不行的,领导能为了省5元花2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位就是这样的,修多少钱都可以,买是万万不行的,领导能为了省5元花200 ...

主要还是有个设备使用期和报废期的问题,这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领导也不行,因为上面还有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