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惠普M 2608n复印机sd卡启动程序怎么考下来?

楼主(2021-05-21):
我单位有2台惠普M 2608n复印机,其中一台开机出现ARM9  Prg,开不了机。上网查询说是sd卡启动程序毛病,把好的机器sd卡换过去,复印件正常启动。但是把好卡用读卡器把sd卡放到电脑上,电脑读不出sd卡的程序,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把程序考下来。谢谢!

网友:
我想用WINHEX做好的SD卡镜像,在全盘写入另一张SD卡中

网友:
不是还有台好机器么,克隆那个好机器的SD卡应该能用吧

楼主:
用什么软件能克隆SD卡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软件能克隆SD卡内容?

winhex,紫薯布丁

网友:
直接用dd命令

网友:
这种一般是绑定CID信息的,就算拷贝过去也用不了

楼主:
我用DiskGenius里工具克隆功能成功把正常机器cd卡里程序克隆到空卡里,装到坏的机器里,正常启动,各项功能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
挺好的,省了好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