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不启动的电源模块

楼主(2021-05-21):
有个电源模块不启动,拆下来看看,元件密密麻麻,没有原理图
电路板正面,整流桥输出电压228V,不知是否正常

集成电路 L4981

SFH636

TL7702

反面,密密麻麻

请大家看看,怎么个维修,谢谢!

网友A:
说说看,修好了你准备拿来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看,修好了你准备拿来干嘛。。

设备上的,没有它,设备启动不了啊,买一个大几千

网友B:
寄给qurt大神,让他帮你修,让公司出修理费

网友:
这个,,做工才叫好啊,越是复杂坏了越难修。

网友:
如果此板只是纯电源模块,那么维修就分为初级次级和负反馈电路及保护电路几个部分,初级和次级很容易区分,重点检测初级是否起振?次级是否保护。

网友:
这么多保护电路,想少走弯路只能上示波器排查,没有示波器那就要非常丰富的经验来判断了,自己修恐怕难!!!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吧,不是大神估计很难修好的

网友:
做工还不错,是医疗器械使用的吗?
这拿来拆电阻还不错啊,密密麻麻的,
题目加上:密集恐惧症慎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上的,没有它,设备启动不了啊,买一个大几千

通电指示灯亮吗?不一定是这个电源模块坏了。检查一下红色排插外接的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指示灯亮吗?不一定是这个电源模块坏了。检查一下红色排插外接的控制电路。 ...

通电指示灯不亮,也没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电指示灯不亮,也没有输出

那就比较麻烦了。身边就只有这一块板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寄给qurt大神,让他帮你修,让公司出修理费

大婶收费标准是200块起哈哈

网友:
看上去比1安以下小功率拆机风扇无刷驱动复杂,现在很多手机快充电源外围都比楼主简单,估计用在不止好几万元设备。

网友:
好精致的板子,进口设备上的吧

网友C:
如果表是正常的,~220输入,桥堆整流后输出直流228不正常

网友:
咱也就看看,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比较麻烦了。身边就只有这一块板子吗?

只有这一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表是正常的,~220输入,桥堆整流后输出直流228不正常

表是正常的,优利德表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比较麻烦了。身边就只有这一块板子吗?

现在初步怀疑这个红色密封的器件下面是不是有液体腐蚀,当时拆下来的时候红框的地方有液体痕迹,是不是液体渗透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