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老款炬为USB电压电流表拆解屏幕排线割断

楼主(2021-05-21):
求助,老款炬为USB电压电流表拆解屏幕排线割断,哪位大佬知道在哪能买到吗?

网友A:
他们一定会叫你飞线

楼主:
没那技术,求指导

网友B:
不是有型号吗,直接找!!!

网友:
直接飞线飞上去

楼主:
我太南了,排线全断

网友:
12864 OLED 某宝慢慢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型号吗,直接找!!!

找了,没找到

网友:
买个屏吧,单买排线估计成功率是0

网友:
我偏不叫你飞线,我叫你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8.460b3252CE3ojD&id=26041828109&ns=1&abbucket=9#det ...

不一样的,我这个不是OLED屏,驱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一定会叫你飞线

不飞线毋宁死!

楼主:
这个真整不了,要飞30根

网友:
想当年MP3播放器上几乎都是这种屏,我手里好像还有几个这屏幕,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网友:
那么粗的线,飞个2小时也搞好了

网友D:
买个呗,售后卖的价格不贵,俺的是摔断了,售后买了个自己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呗,售后卖的价格不贵,俺的是摔断了,售后买了个自己换了!

售后买个多少钱

网友E:
同款,我的烧屏了,过一会就全白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我的烧屏了,过一会就全白看不清

买新的吧,或者自己做一个,没有配件维修不值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