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个透明塑料管怎么压扁

楼主(2021-05-21):
不能剪开,因为里面要塞软光条,只有压扁才能放进去。我这个透明塑料软管是废物利用,没有别的材料了。

网友:
这个高压管?只要是塑料的就没有加热不能搞掂的,最好用能调温的热风枪

网友:
压扁后给温度,保持一段时间后冷却

网友:
锅里煮一下或开水泡一下

网友:
开水泡软,然后往直径小的圆管上绕,快冷却时松下来拉直!!!

网友:
不压了,弄根铁丝或者有条件用穿线器把灯条拉过去

网友:
这种透明塑料管老化后会产生裂纹的,开裂的那种!

网友:
是穿灯条吧?用台钳,压一点穿一点。灯条头端棱角修一下,打孔穿根引线会容易些。

网友:
开水烫软一段 用台钳或者大力钳压扁 浇凉水定型
再下一段。。。

网友:
这个管不好定形啊。 这是气管。

网友:
用木板加重物压扁然后塞进去!

网友A:
最关键的是穿多长一段管子,没有说。

网友:
用两块木板夹住,拿台钳、G字夹、F夹调整压力,让它压扁又留有空间,让灯条穿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是穿多长一段管子,没有说。

一米四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米四长

1米4的一段管子,不算短了。加热用压面机(对辊)挤。灯条剪窄一点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