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X折腾』拆解英菲克有线鼠标

楼主(2021-05-21):
『X折腾』拆英菲克鼠标帮单位买的,5.9还包邮

刷了好几个

拆了,硕大的配重

啧啧,这配重

这微动挺有意思

这种微动要坏了还没法维修

指示灯也是七彩变化

全方位的看一下

还不错,挺好的。

网友A:
这种圆头的微动,手感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圆头的微动,手感如何?

手感偏硬应该

网友:
这种微动静音的吧,可以和普通微动替换,孔位和高矮好像都差不多,他也多留一个孔,当然我没换过

网友:
这种微动我有个鼠标侧键,拇指按感觉轻松,食指位置的没试过,看孔距应该可以替换。

网友B:
几年前买过一个,手感软的很还静音,缺点是打不了游戏,严重掉帧,上网办公则无差距。

网友:
便宜鼠标好像主板都一样,我有个同款的但主板上没有那个led后来被我自己加上了,外壳那个铁块可以拆掉减重,,左右键可以换成松下的四方微动,或者普通欧姆龙白点蓝点都可以

网友:
我现在的手只能用立式鼠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买过一个,手感软的很还静音,缺点是打不了游戏,严重掉帧,上网办公则无差距。 ...

这种到手不到5元的鼠标,蛮去了。

网友:
几元钱的鼠标就算了,还是雷蛇好用多了

网友:
几块钱的货,质量还算不错呢

网友:
这东西最值钱的就是那个壳了

网友C:
有尾巴的老鼠,我都不喜欢。。。。。。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电路板质量不咋地,稍微用点力就能把上面的铜箔撤下来

网友:
不如买5.9那个飞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尾巴的老鼠,我都不喜欢。。。。。。

没尾巴的是仓鼠

网友:
属于价廉物美的一类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