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成400瓦电源换电感的问题

楼主(2021-05-21):
竞成400瓦24伏电源,原机标称16.5安输出 ,已改成0-35伏10安,试机铝线电感温度最高,决定更换电感。最好的方案,当然是用铜线原磁环同径同圈绕回,但手头有一个优质的电感1.5铜线双线并绕12圈,而原来的铝电感是1.1的铝线三线并绕18圈的,不知能直接换否,会有什么后果吗?

网友:
不会爆炸的,换了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A:
原磁芯换铜线,27匝

网友:
输出端的储能电感,对电感量有一定要求,电感磁环材质不同,绕同样圈数的电感量可能也不同,如果没有数字电桥测试的话,最好别随便更换,否则可能造成输出不稳定或者炸机
用原有的磁环,铝线换铜线,绕相同匝数,是没问题的,需要修改输出电压的话酌情增加或者减少匝数

网友B:
用万用表量电感量就知道能不能替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量电感量就知道能不能替换了。

麻烦问一下,哪一个型号的万用表可以测量电感量?

网友:
去修马达那里转让一点合适的铜漆包线,在原磁芯上重绕是合适的。

网友:
以前拆过几个明纬S系列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有12V的,有24V的,有36V的,数它们的输出电感匝数,换算出来输出电感匝数为1.22~1.25匝/V
   比如24V输出的电源,输出电感匝数为29~30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磁芯换铜线,27匝

我觉得线圈匝数不能变吧?

楼主:
刚刚上街去搞 了点铜线回来,已经绕好了。1.05的铜线三线并绕18圈。

本来不想换的,无奈发热严重,影响整机安全,只好换了。

如果说不同的输出电压对应不同的电感圈数,那这些零到几十伏可调的电源又该如何配置这个电感的圈数呢?

我相信大多数坛友可调都没去动这个电感吧?
有明纬的电源大伙都数一下,几伏的电源是几圈的?

我也只是因为铝线温升太高才去换的。

出去都出去了,总要带点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回来,可惜TO-3的大管子好用的一个也没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上街去搞 了点铜线回来,已经绕好了。1.05的铜线三线并绕18圈。

本来不想换的,无奈发热严重,影响整 ...

可以不动圈数的,但改桥式,电压再翻倍,大都是把原来双线并绕的改成串联,但也有说不改也可以。估计和输出波纹有关系。另外数圈数也是不正确的,磁环大小不同,材料不同,电感量都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动圈数的,但改桥式,电压再翻倍,大都是把原来双线并绕的改成串联,但也有说不改也可以。估计和输 ...

我个人认为得还是不改的好,可调电源电感这方面没法兼顾的呀!

圈数似乎与输出电流有关吧?和输出电压似乎无关?

单根18圈和双线并绕18圈,电感量相同还是加倍了呢?

原来双线并联的改成串联的话,电感是原来的两倍还是四倍呢?

我又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认为得还是不改的好,可调电源电感这方面没法兼顾的呀!

圈数似乎与输出电流有关吧?和输出电压似 ...

电感量与匝数的平方成正比  双线并线,和单线,和电感量关系不大。但和Q值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一下,哪一个型号的万用表可以测量电感量?

可以用电容挡测了再换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电容挡测了再换算

上当,真的特意去找个电感,用万用表电容档测二端,0000 啥也不是,骗我玩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线圈匝数不能变吧?

楼主对正激滤波电感的作用还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程度,听邓大师的话不会吃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当,真的特意去找个电感,用万用表电容档测二端,0000 啥也不是,骗我玩呢。 ...

以前在矿坛还是贴吧,有人发贴探讨过这个方法,方法挺复杂,换算也麻烦,而且以低端万用表的量程,精度,来说基本没啥实用性,你要说高端万用表,许老师的电桥不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矿坛还是贴吧,有人发贴探讨过这个方法,方法挺复杂,换算也麻烦,而且以低端万用表的量程,精度, ...

电桥我有,我是想找找哪个普通万用表有测电感的,宝上搜了一下,还真搜到几个型号有测电感功能的,胜利的VC9805A+  VC9808+  优利德的UT58D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一下,哪一个型号的万用表可以测量电感量?

简单便宜就用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1153914727.74.7beb242chl2PXJ&id=56357298723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对正激滤波电感的作用还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程度,听邓大师的话不会吃亏~ ...

一知半解 ,这是在表扬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