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 m590 蓝牙无线鼠标换微动以及微动拆解

楼主(2021-05-21):
这个罗技m590鼠标用了四年了,最近发现右键经常按着失效,时好时坏,然后滚轮的按键也不灵敏了,应该是微动坏了,去淘宝买微动换上去

鼠标的价格是159元,蓝牙和无线两种连接方式,这个鼠标按键声音非常轻,比普通鼠标轻很多,是罗技当年推出的静音鼠标。

两个侧面按键,可以前进后退,在很多时候非常好用。

侧面按键连着的电路板。

内部结构

两个红点按键是左右键,黄色按键是中间滚轮键。

买的3个微动6.5元,运费6元

好奇微动里面是什么样子,然后就把换下来的微动撬开了

原来里面很简单,就是普通按键的金属片上面的硅胶按键按下去,接通中间和两边的金属电极,接通电路。

这么小的金属片,弹性要很好啊,要经历几十万甚至上千万次的点击。

换好微动后满血复活。就是不太好换,电烙铁不太好同时烫两个头,微动脚的那些锡老是搞不干净,最后就是一直按着把新微动硬按上去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滴w40,能撑很久。

网友A:
宽引脚,看来只能刀头烙铁换,这微动就是锅仔片吧

网友:
罗技鼠标质量大不如前,

网友B:
楼主缺一把吸锡器了哈哈

网友:
这种用吸焊器so easy,以前给电磁炉换按键开关,十来个轻松拆下,省时省力!

网友C:
左右键应该用松下的

网友:
这种脚有什么不好换的。先堆些锡,然后烙铁涂下去,手指捏着一拉就出来了。

网友:
干这活必须得吸焊器啊。

网友D:
3毛一个还包邮的微动至于这样么 少掏2分就能换松下黑点了 运费2 不比这个手感好

网友:
不要直接硬拆,多用点儿焊锡,给引脚堆焊,趁热很容易拔下,然后用多股灯头线烫上松香把过孔焊锡吸干净,焊上新元件即可。
双面焊就是不好拆卸,要有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右键应该用松下的

松下的也是静音按键么 ?和这个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毛一个还包邮的微动至于这样么 少掏2分就能换松下黑点了 运费2 不比这个手感好 ...

哪里有3毛还包邮,这个静音微动你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做工很好,正品无疑,其实WD40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缺一把吸锡器了哈哈

吸锡器也有,试了洗不干净,就留孔里面那一点堵着,即使我多涂上一些,一吸,外面干净了,孔里面还是堵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3毛还包邮,这个静音微动你给个链接看看。

记错了 是3毛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引脚,看来只能刀头烙铁换,这微动就是锅仔片吧

手头没有刀头的电烙铁,所以确实很难搞。

楼主:
我又搜了下有  3.8元包邮,我之前是按罗技原装去找到的,应该找到微动品牌后按微动品牌去搜才是,这样省掉6块钱运费。

网友:
好家伙,逻辑这个价位的鼠标竟然使用这种微动,比微软当时松下的十字微动还差。不过需要静音真的需要橡胶冒的这种,现在常规微动的反馈声音太清脆,晚上会影响旁边的人,我都想把常规微动缓冲静音的。

网友:
楼主能否把拆下的微动对比一下常规的欧姆龙三脚鼠标微动的高度,能否替换成这种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