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开卡报错 Reset Fail 51

楼主(2021-05-21):
2246XT 海力士颗粒换几个软件都不行

网友A:
关了软件,拔掉重新插上看看磁盘管理器里,可能有惊喜

网友B:
rom 和配套的固件没放出来,所以,赶紧扔垃圾

网友C:
苹果拆机颗粒吧?这个好像无解,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拆机颗粒吧?这个好像无解,放弃吧。

不能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了软件,拔掉重新插上看看磁盘管理器里,可能有惊喜

没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m 和配套的固件没放出来,所以,赶紧扔垃圾

那没法搞了

网友D:
看到存储颗粒,是苹果手机硬盘,就已经知道没戏了,这种比较奇怪的搭配,需要特别定制版软件开卡,所以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这炫目的光芒,又是神奇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存储颗粒,是苹果手机硬盘,就已经知道没戏了,这种比较奇怪的搭配,需要特别定制版软件开卡,所以就只 ...

那不完了

楼主:
有大神会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