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继续打板,rx70绕线电阻板测试ut61e,emax3

楼主(2021-05-21):
买了些rx70拆机电阻,阻值从100k到1欧间,精度不一,品牌不一。有的没有直接标精度数据,以为品质不好属于杂牌,网上查了下才知道不同后缀代表不同精度。
有的电阻上面有格式类似88.8的数字,疑似生产年月,有87年,88年,92年的
引脚都用磁铁测试过无反应

测试结果好像都还可以,除了ut61e测1欧姆时在0.99欧和1欧来回跳,数据不好看。emax3在30欧内测量与电阻标称值完全一样,测其它阻值与电阻标称值最多相差1个字,感觉精度相当可以(毕竟分辨率低),之前测ad584jn电压结果也不错。

板子尺寸18.50 cm * 5.00 cm,看着多出来的5张空板,应该在背面画个尺子的

99.8K

49.8K

49.5K

24.9K

10K

1.173K

610

340

315

30Ω,REL掉表笔0.06Ω,下同

25Ω,REL模式

20Ω,REL模式

10Ω,REL模式

5Ω,REL模式

1Ω,REL模式,偶尔会跳到1欧,大部分时间是0.99,就不摆拍了。虽然只差0.01欧,数据表上的误差从0.x%一下蹦到1%了,不过电阻本身也没标定,不纠结。

emax3测试,与电阻标称值最多1个字的差异

99.8K

49.8K

49.5K

24.8K

10K,忘记换档了

10K

1.173K

610

340

314

30

25

20

10

5

1

网友A:
这么多电阻,应该分开打几块,这么长一条不好存放

网友:
打这么多板子

网友B:
49.8k和49.5k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C:
不错啊,搞了那么多高精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49.8k和49.5k有什么讲究吗?

没讲究,凑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电阻,应该分开打几块,这么长一条不好存放

那几个0.25w的电阻引脚长短不一,所以板子上孔距不完全一样的,干脆标上阻值直接弄到一个板子上了

楼主:
捷配免费打板,打了还想打,一单最少数量是5张,捷配发了6张,虽然只用到1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搞了那么多高精度电阻

平均不到3块一个,虽然阻值比较杂,感觉也算是比较便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捷配免费打板,打了还想打

打吧,你的精密电阻够吗,能凑够几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吧,你的精密电阻够吗,能凑够几套

1张就够了,没那么多电阻。但是打板厂的最小数量基本都是5张。

网友E:
幸亏电阻不够多,否则这板子都能砍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幸亏电阻不够多,否则这板子都能砍人了

本来想和你一样用转接座,感觉接触电阻会小很多,测量也方便,不过转接座3块多,比绕线电阻贵,看大小好像也塞不下0.5w的。
全部装板前拿1欧电阻测试,在电阻板两边的表笔孔测量和直接在电阻引脚上测量没可见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和你一样用转接座,感觉接触电阻会小很多,测量也方便,不过转接座3块多,比绕线电阻贵,看大小好 ...

都一样用的,那点引线的电阻,对多数手持表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F:
要是每个电阻再加两个过孔做成4线的就更好了

网友:
lz对ut61e的理解不够深刻,尤其是电阻档
手持表,随便玩玩就行了,尤其是61e,精度对于这个表,太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每个电阻再加两个过孔做成4线的就更好了

没有四线测量设备。四线测量好像都是夹子式的,是不是直接夹引脚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四线测量设备。四线测量好像都是夹子式的,是不是直接夹引脚就行

可以夹引脚,但小电阻引脚位置有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四线测量设备。四线测量好像都是夹子式的,是不是直接夹引脚就行

小电阻引脚位置有影响,万用表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电阻引脚位置有影响,万用表就无所谓了

请问是弄成类似这样吗?还有张打样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