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快充模块二极管被我装壳的时候弄破了 求问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05-21):
正负极中间的玻璃二极管被我装壳的时候弄破了,是什么型号,大神有知道的吗?

网友:
不用也没事

网友:
那个是保护用的  不装也没事!

网友:
像是稳压管元器件,可以用SS34等反向击穿电压30伏试试。

网友:
一般来说是稳压管

网友:
不要也可以,一般是4.5V稳压管

网友:
稳压二极管 ZMM4V3

楼主:
不装不能用,我装了一个5v的稳压管

网友:
从设计来看,输入端有反接保护,那个玻封二极管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并联在反接保护MOS栅源极之间,防止Vgs电压过高损坏MOS,可以用电阻代替,需要根据上电阻计算分压值,确保正常工作时Vgs不会高于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