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艾美特遥控壁扇摇头不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5-21):
具体故障是这样的:能开机,风叶能正常转动,三档都可以,风量都还强劲,但一按摇头键,风叶就突然停下来不转了,像自动关机似的,不过有时风叶不转可以单独摇头,也就是说,摇头和风叶转动不能同时进行,请问各位达人,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就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拆开看了再说

网友:
主控板故障 拆开

楼主:
主板这边有两个特种螺丝,还好有工具打开了

楼主:
电路板完好无损,没烧坏的痕迹

网友A:
都能单独控制,说明控制电路大概率没有问题。不能同时工作,可能供电有问题,这种一般都是电容降压的,你打开拆下那个1-2微法耐压400v的电容量一下容量,应该下降了。如果是,更换一个即可。

网友:
楼上说得对,我来帮你上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能单独控制,说明控制电路大概率没有问题。不能同时工作,可能供电有问题,这种一般都是电容降压的,你打 ...

是这两个安规电容吗?分别是0.1uf和0.68uf,容量这么小怎么量

楼主(2021-06-30):
引用 网友A:
都能单独控制,说明控制电路大概率没有问题。不能同时工作,可能供电有问题,这种一般都是电容降压的,你打 ...

忘了及时回复,确实是这个降压电容不好了,换了个新的之后就恢复正常了,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