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奇怪的wifi问题 我的笔记本找不到信号 路由器就在我的办公桌旁

楼主(2021-05-21):
办公室无线wifi,手机能正常连接,同事的台机加usb无线网卡也能正常连接。
我的笔记本能找到附近办公室的wifi信号,就是找不到本办公室的wifi信号,路由器就在我的办公桌旁。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笔记本是什么年代的,如果老笔记本,不支持5G信号,而你的路由器又只开了5G,没开2.4G,那就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笔记本是什么年代的,如果老笔记本,不支持5G信号,而你的路由器又只开了5G,没开2.4G,那就搜不到 ...

路由器是TL-WR840N,里面没找到信号设置。查了下,这个路由器貌似只支持2.4G。

网友:
看来楼主你人品不好

网友:
你的电脑无线网卡有个区域设置,设置的区域应该不在国内!TP-LINK路由器区域肯定是中国,而且频道可能是3或者1,你也可以改路由器频道为9,改笔记本是一劳永逸的!!!

网友:
如楼上所说,WiFi频道在电脑收不到的频道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无线网卡有个区域设置,设置的区域应该不在国内!TP路由器区域肯定是中国,而且频道可能是3或者1,你也 ...

感谢感谢,已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无线网卡有个区域设置,设置的区域应该不在国内!TP路由器区域肯定是中国,而且频道可能是3或者1,你也 ...

还有这个啊???学习了。。

网友:
WiFi改成 1  6  11频度,一般设备都要找到这几个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