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子行SURF-W-AP50 AR9344+16M+128M TTL刷OPenwrt固件

楼主(2021-05-21):
任子行 SURF-W-AP50 AR9344+16M+128M TTL刷OPenwrt

成功刷上breed及openwrt,配置如下

刷机教程如下
1.拆机TTL  刷机我的是CH341A 编程器,波特率115200不对,信息乱码的兄弟请改到117200,,,,
有一些细节需要说一下,插好线直接开机,机器会处于短路重启状态,需要在插电开机1-3秒内,再插TTL 线,具体刷机的兄弟自己试一下

2.查看 U-Boot 中的 IP 地址信息:
在 U-Boot 命令行中运行 printenv 命令
ipaddr 表示 U-Boot 即路由使用的 IP 地址
serverip 表示服务器即 PC 机使用的 IP 地址
这里需要将本机IP改为 serverip 的 IP 地址

3.设置 TFTP 服务器参数:
打开 TFTPd32
Current Directory 选择要上传文件的目录
Server interfaces 选择本机跟路由相连的网卡 (参考刚才设置的 IP 地址)

4.在 U-Boot 中使用 tftpboot 命令获取文件:
tftpboot 命令用于向 TFTP 服务器请求文件,并存入内存
tftpboot 命令在无歧义的情况下可简写为 tftp

tftp <内存地址> <文件名>
tftp 0x80000000 breed-ar9344-r1163.bin

5.擦除需要的地址和大小
erase <flash地址> +<擦除大小>
erase 0x9f000000 +0x20000

6.在 U-Boot 向 Flash 写入数据:
向 Flash 写入数据的大小可以是任意正整数
cp.b <源地址> <目的地址> <长度>
cp.b 0x80000000 0x9f000000 0x20000

7.大功告成,按住重置键,上电开机,192.168.1.1  即可进入breed
第一件事也不要刷固件,先备份ART 和编程器固件
之后按背面MAC地址填写修正MAC地址

8.找合适的固件刷机测试
我这里使用的是HQ55的固件,接口正常运行完美
作者:scucs
帖子地址: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4108756-1-1.html

刷机备份的ART及编程器固件
百度云: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HMTJemPb-wfCAkk5rxgYg 提取码:llab

刷完固件如下

OK,打完收工!!!
有好固件的老铁欢迎投放过来,叫我也爽爽2333

网友A:
直接焊下刷的breed,再刷941n的固件!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下刷的breed,再刷941n的固件!吃灰中

焊工太差, TTL  保险一些,  而且用编程器的话,提取ART  也是比较麻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