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丰田荣放安装伟力通X6内置式胎压检测仪

楼主(2021-05-21):
最近轮胎,经常会没气。。。。。。

上次回家,一点气都没有。。。。。奇葩。

于是买个胎压的装置。

伟力通X6

说明书,合格证,跟贴纸

盒子内部。

四个感应器

双支架

3M贴纸

仪表台粘贴

开机

显示0

充电太阳能标志

next

楼主:
继续折腾中。

随便找了家店铺安装。

老板娘这是准备?直接四个轮子都拆了?

拆了的第一个。

直接压扁,塞进去。

两个人配合。

右前

准备打动平衡,拆了原先的动平衡块。

上动平衡机器。

完成

充气

准备安装第一个。

额。。。。。。。直接四个轮子全拆了。(那个小千斤顶是用来保险的,其实未受力。)

楼主:
继续折腾中。
速度很快。又一个。

在轮毂内侧写字,不要搞错了轮毂。左右,前后。

旧的气嘴是直接切了的。

动平衡

贴块

完成一个。

充气

右后安装

动平衡。

拔了个钉子。。。。。虚惊一场,很短的钉子头!

继续动平衡

贴块

校准。

四个轮胎校准气压

嗯嗯。继续。

继续中

完成。贴上玻璃。

仪表台

手机直接,吸盘式。(德国大头牌。吸力不错。至今未掉。两年了。)

显示。。。。。有点高。。。。。天热。

下午又显示不同。校准了下。

最终平衡在这个气压。(早上8点左右。)

推荐标准气压。

嗯嗯。别人家里还有台,南博基尼。吃灰中。(就是因为没有胎压监测。。。。。。)

安装胎压,主要还是上车就能看到数据。
平常还是自己多检查轮胎好。另外,常备个打气泵,还是有必要的。方便自己调整胎压。

网友A:
插楼,,马克下,不知数据是通过什么传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楼,,马克下,不知数据是通过什么传送的??

无线调制脉冲信号。

网友B:
你会发现早上2.2,开车2.5,中午暴晒2.6

网友C:
传感器自带的电池能续航多久?更换电池麻烦。

网友D:
内置式大约8-10万公里无电,我的那套就是。不过伟力通的不论外置还是内置都反应很快,我花冠是外置式,就是打气不方便,但是现在基本不用补气,所以不怕方不方便。
我上一年买了一套外置的其他牌子的装到原本内置的气门上,内置的没电了,发现这个其他牌子的有缺陷,里面顶气门芯的模块竟然是胶的,老是被气门芯卡进去了,第二就是这个牌子的反应速度比伟力通的外置款更新数据慢,所以这套我直接还放在盒子里面。准备再买一套伟力通内置的换掉现在没电的
楼主这个四个轮胎更换气门动平衡一共多少人工费,我问过这边,没有150办不下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内置式大约8-10万公里无电,我的那套就是。不过伟力通的不论外置还是内置都反应很快,我花冠是外置式,就是 ...

外置的我装过,车速一上了100就会明显的感觉抖动,只跑了100公里我就拆了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自带的电池能续航多久?更换电池麻烦。

当年台湾产的,用了11年,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会发现早上2.2,开车2.5,中午暴晒2.6

目前是早上2.3,中午2.4,暴晒,可能会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自带的电池能续航多久?更换电池麻烦。

应该也有几年。

这传感器。

几乎是一次性的。更换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置式大约8-10万公里无电,我的那套就是。不过伟力通的不论外置还是内置都反应很快,我花冠是外置式,就是 ...

人工一百。

购买价格,七七八八兑换下来。是8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置的我装过,车速一上了100就会明显的感觉抖动,只跑了100公里我就拆了丢了 ...

外置我也买过。

补气麻烦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年台湾产的,用了11年,还在用

11年。。。。。。

续航真的好。

网友G:
还是不错的,有胎压监测心里也有个数
楼主这个是不是该先找找漏气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不错的,有胎压监测心里也有个数
楼主这个是不是该先找找漏气的原因? ...

装了胎压后。。。。。这段时间,胎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会发现早上2.2,开车2.5,中午暴晒2.6

这么大波动,老哥开车猛吧,或者用的半R胎?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内置式大约8-10万公里无电,我的那套就是。不过伟力通的不论外置还是内置都反应很快,我花冠是外置式,就是 ...

我装的是铁将军内置式的,已经跑了有5万公里了还没有提示电压低,据说里面用的是以色列产的耐高温电池,容量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装的是铁将军内置式的,已经跑了有5万公里了还没有提示电压低,据说里面用的是以色列产的耐高温电池, ...

用的橙牌的胎压,已经十年了,最后一个电池去年失效的,还没时间拆下来换电池,正品内置式的电池还是很耐用的。基本和电池保质期一样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