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超级电容/法拉电容的原装均衡板反抄电路图

楼主(2021-05-21):
现在有很多DIY成品板卖,很方便了。
也有人买来原装均衡板用,原装板上是很多小板拼在一起的,用几个切几个也很方便。
但是——我买的这个,开启电压竟然是2.8V的,而我的超级电容是2.7V的。
有网友说改电压很方便,于是把我买的板子电路反抄下,为之后改电压改充电器控制做准备。
这个板实测均衡电流在300mA左右,相对于充电器的电流而言,300mA真不好干啥,有人说均衡出现在充电后期,充电器电流已经小了。
还有人说超级电容过压之后只是发热,不均衡也问题不大。
我觉得,我们用的二手电容,一致性不一定太好,漏电也可能已经变大而且不够统一,所以过电压未必会出现在充电后期。
假如在快速充电过程中某个电容发生过压,还是挺危险的。
原装板主要作用除了均衡,还有信号输出,可以用来通知充电器停止充电。
我还是觉得加上均衡板并用信号控制充电器停充更可靠一些。

有两颗三脚元件,丝印分别是 TR4E 和 22NV,代码Q和U,没有找到型号。
根据电路分析,前者可能是颗PMOS,用来防反接?后者是颗检测电压的IC,检测值在2.2V左右。
仅供参考。

Q4是个达林顿,画的有点魔性了,哈。Q4Q7R9R10组成了一个电流大约在300mA的恒流电路,放电时,主要发热还是在Q4上。

网友:
有专用的芯片,外围电路也简单,电流1.5A

楼主:
元件丝印对照:
电阻:
01A——100Ω
01C——10K
01D——100K
07D——115K
(R18那个很神奇的丝印,估计是定制的?实测24.3K左右)

二极管:
2F——PNP
1P——NPN

网友:
收藏了,谢谢!二手超级电容还有一个问题是容量大小差别大,串联充电,容量小的电压升的快,充电后期只有靠均衡电路,慢充300mA问题不大。

网友:
法拉电容体积是问题,不可能内置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组里,便宜新能源被动均衡,好的新能源平面变压器开关式主动均衡,更好的是两种均衡都有,万一主动均衡故障用被动均衡。

网友:
我就在等均衡板。

网友:
给楼主点赞加分支持

楼主:
回家看了超级电容就是2.8V的,这记性,哎。

楼主:
电压修改完毕,放电指示也加上了。
四个板子,给两个串联电容用,一组板子设定2.7V放电,一组板子设定2.75V放电。
引出两组的输出信号,准备用2.7V的给充电器反馈,让充电器降低充电电流;2.75V的反馈直接切断充电器。另外要焊接板子的时候,建议先清除防水胶,不然焊接的时候有异味,而且焊锡很容易沾到防水胶上,未焊牢而形成焊牢的假象。

网友A:
我也买了这个板子,本来很期待,测试之后,很失望。正如楼主说的,均衡电流只有300ma,如果用300ma给法拉电容充电,那充电时间不知道猴年马月,大于300ma充电。最终结果法拉电容必坏无疑,不知道这个保护板是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这个板子,本来很期待,测试之后,很失望。正如楼主说的,均衡电流只有300ma,如果用300ma给法拉电 ...

你的第一个图右下角的四个电阻,背面有个光耦,这个可以把放电的信号传递出去,原装充电机应该会根据这个信号来停止充电或者降低充电电流。

如果想凭均衡板就实现应对所有充电器,是很难的。论坛里有人做了10A电流的板子,那也只能应对10A以下的充电电流,而且二十多瓦的发热也够受的。
所以我准备用两组,一组电压低的信号控制充电器减小充电电流,另一组的信号切断充电。

网友:
我想:这个板子不能叫“均衡板”,只是监察每个电容电压,一旦到了2.7v,有一个电流流进“均衡管”,作为一个信号,充电是几个安电流,接受到这个信号,关断充电。

网友:
这种板子使用是有条件的,新电容一致性好,充到后期电压都差不多,那可以用,反正快充满了电流也小了。如果是拆机电容,本身一致性不好的话还是得用大电流的板子,但大电流会有个问题,就是发热,如果2A均衡电流,发热会很厉害,严重的会把板子烧坏,所以极少有这类应用。锂电池的均衡板也是这个道理,一般均衡电流才几十毫安,就算是平衡充,均衡电流大多也才几百毫安,发热太厉害。

网友:
电容独立充电不行吗?搞几个2.4伏充电器

网友B:
能否换个思路,将充电截止电压降低,提前断开充电电路保证电容不会过冲。实际使用中,现在超级电容也不是储能用,就是为了大电流放电而已,不需要充那么满吧。我准备组个点焊机,PCB板都打好了,就差均衡板了,可是我不会画板。

网友(2021-07-07):
引用 网友B:
能否换个思路,将充电截止电压降低,提前断开充电电路保证电容不会过冲。实际使用中,现在超级电容也不是储 ...

点焊机完全可以不用均衡板,我试了一下,一节超级电容电压1v都可以烧红1平方铝线。所以降低电压使用很安全,比如两节串联冲5v甚至更低用于点焊机,6串用于汽车启动,如果觉得心里没底就再多串一节。

网友(2022-09-26):
引用 楼主:
元件丝印对照:
电阻:
01A——100Ω

均衡电流小能不能用几个单元并联?

网友:
这种一致性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