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石遥控电风扇

楼主(2021-05-21):
开机一下就停,五伏拉低,从网上查得知是这个东东不行,
大红砖
二元包邮十个,清单还打印出来这么正规的,我也是醉了。

楼主:
搞掂,收工,2元钱

网友:
CBB电容爆了啊。正规商家都有管理的,更何况卖这种小的电子零件的,你买的多还会打印出来一个一个的划圈来核对

网友:
这个电容很少见坏的。耐压很高的,不容易坏

网友:
家里一台艾美特的风扇也是这个电容坏了,好在有备件

网友:
是2毛钱成本吧,就怕电容不经用

网友A:
你这个电容看起来很不错,麻烦给个链接,改天我也买上20个

楼主:
在某宝上买的,找一下就可以了,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发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容看起来很不错,麻烦给个链接,改天我也买上20个

直接识别二维码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某宝上买的,找一下就可以了,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发连接的。

确实便宜 不用找,允易达电子的,不过我长期买那家也就1角多一个 ,一个他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