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一亮一亮几秒钟闪一次 是逻辑板坏了吗

楼主(2021-05-21):
显示器 一亮一亮的 几秒钟一次  前段时间就这样子 然后没几天就正常 过段时间又来 然后最近很严重了,拆开以后看了下背光灯是正常的...就显示器自己在一亮一亮的几秒钟一次闪
换了显卡 视频线 电源线 插座 ··都是这样子 我也不懂0 0 是不是逻辑板问题????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1ODUzMDA4OA==.html  视频地址· 论坛允许优酷链接吗0 0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1ODUzMDA4OA==.html

网友:
根据先生的描述,故障应可能是屏幕问题,如果在保内,建议送修,若过保,建议买新的。

网友:
能拍下显示器里面的主板和电源板图片吗?

网友:
有可能是显示器电源部分故障

网友:
我自己组了个便携显示器,供电不足就会有你说的这个状况,一闪一闪的,有能力自己买个电源板换了

网友:
检查供电部分的电容

网友:
建议显示器突然熄灭时,用手机闪光灯照屏幕,如果有画面就是背光灯管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容换一遍,会有惊喜。

网友:
如果是灯管的可以换成led的,灯管的时间长了容易出这种毛病。

网友:
我的LG也是这个故障现象,你的显示器估计也是韩系的,把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按原型号更换就行了,韩系显示器喜欢用韩国的电容,不耐用,易鼓包;显示器长期开机,电解电容烤干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