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凯锐电推剪,解决充电慢使用时间短的问题

楼主(2021-05-21):
参考以往帖子(原作者newnet1234:《搭棚DC-DC,电推剪高效改锂电》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10983根据手边材料,物尽其用,解决电推剪充电慢,使用时间短的问题。

1、机器外观

2、拆机
(1)去掉刀头,拧下两颗螺丝

(2)去掉罩子,这里有两颗塑料卡子,还有一个定位的弹簧

(3)拧掉外壳连接的三颗螺丝,翘开外壳,露出电路板

(4)电路板下的电池

(5)手绘原机电路图

2、改造
(1)拆掉原机电路板上全部贴片元件:两个电阻、两块电池、二极管1个、LED1个。

(2)装上一块带电池保护的充电电路板,换上18650一块(需去掉电路板下方的限位塑料),电机接线不变,电机负极到电池负极之间的电路板划开,串联两只1N4004。
没有参考原文章制作开关降压电路,一切只为简洁。

(3)整理电路图如下:

3、安装并开机,改造充电线
原机充电器把剪下来带线的接头,连接一个USB插头,直接插在其他充电器头上使用(吐槽一下,这个接头上标注有正负极,但是我的机器和实际正负极是相反的)。电路板自带LED,充电红色,充满后转蓝灯。

开机试用,电机转速和原来差不多,比较满意。

网友A:
串两个二极管电压是不是降得有点多?3.6-1.4=2.2伏。串一个二极管对2.4伏电机电压又有点高。我的电推子220伏里面是传统降压电路,本来买了两节镍氢电池准备更换,发现充电电流只有60毫安,说明以前的600毫安镍镉按说明书上说充8小时一直也没充满过,电池上也印着60毫安充电12小时,换上1500毫安的镍氢电池要充到什么时候,放着不管又怕过充,准备也改成锂电,不过18650好像放不下,拆充电路板上的零件又嫌麻烦,手头的手机电池又大都宽了点,刚捡了个尺寸合适的鼓包手机电池芯,扎眼放气看看能用多久。
以前还买了个无电池的电推子,直接用5伏手机充电头供电,拆开看里面的电机是5伏的,本想装个锂电,试了一下好像电压低了,转的声音很小。它插头的正负极倒是没标错,可是里面所有接正极的线都是黑线,接负极的线都是红线,让人无法适应,不知是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两个二极管电压是不是降得有点多?3.6-1.4=2.2伏。串一个二极管对2.4伏电机电压又有点高。我的电推子220 ...

锂电充满时候4.2-1.4=2.8,实际使用串一个二极管也是可以的。18650如果要嵌进机器,需要把电路板下面原来两节5号电池之间的卡位塑料切掉,是可以安装进去的。
鼓包手机电池有安全隐患,建议不要用了,扎眼我是不敢的

网友B(2022-11-06):
我跟着你的帖子找到原帖,想看看原作者是什么电路,结果那个帖子挂在那几年,跟帖的都在问,他电路图藏着掖着就是不发出来,还好意思加精。

网友(2022-12-06):
引用 网友B:
我跟着你的帖子找到原帖,想看看原作者是什么电路,结果那个帖子挂在那几年,跟帖的都在问,他电路图藏着掖 ...

我们集团公司,全国600多家连锁,搞技术的弄一桌。有个站一老头,喜欢发言,点到即止,让你觉得他有技术,圈子里常常带话题,混个脸熟,但是深究,就不讲了。有一年总部认证,发专家证书,老头子倚老卖老,总部发函让他家换个人来认证,老头气半死,让站领导打招呼混了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