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type-c转MiCro-USB OTG 数据线

楼主(2021-05-21):
做这个线的主要作用就是指纹锁备用电源线。参考这里--
给小凯指纹锁改供电,解决电池不耐用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0765

原来想买个成品线,网上一查,这类产品很少,还傻贵傻贵的,那就自己做个吧。

卖个C口转USB OTG 线改造比较方便

成品线

准备拆掉USB那头

开始以为是塑料的,用木工夹子压了压,压出印了才知道是铝的

比较紧,最后还是请出藏刀来才解开

原来是个套筒

取下套筒

USB头

里边很简单

这种头子DIY很方便呀

把USB头换成MiCroUSB头

比较一下

新旧合影

请出两种神胶,固定MiCroUSB头

好了

MiCroUSB头反面

MiCroUSB正面

C口反面

C口正面

经实验,C口插在华为手机上,MiCroUSB这头立马就出来5V电压了。但是,有些型号,比如我的VIVO S7E 活力版,还要到手机设置里边设置一下才能出来5电压,华为OTG默认是打开的,VIVO默认是关闭的。

这样,当指纹锁特殊情况下没电时,可以随时拿出手机插上这根线,打开指纹锁。这线很小,装包里不占地方。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直说好家伙,快用上18般兵器了,刀,夹,焊,粘。。

网友:
不是有这种成品转接线吗?怎么还自己做?

网友:
其实可以更简单点   把线去掉  做成钥匙挂件或者手机挂件

网友: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网友:
我自己(翻面)对接了两个USB-A的母口,将手机U盘的A口插上去,再用手机的c口数据线(能传输数据的,1-1.5m长的都试过)将U盘连接到手机,手机却怎么都识别不了U盘。直接将手机U盘插到手机-上,手机是能识别的。莫非那1-1.5m的数据线太长引起的?请大师们解释一下。
已经确认对接的USB母口没有错误,连接充电都能正常。

谢谢大家,目前我已经知道原因了。手机数据线的C口端,没有将ID口接到GND线上,所以这种线不具备OTG转接功能。

网友A:
这条C口OTG线好像死得不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条C口OTG线好像死得不值呀

没死呀,是获得新生,嘿嘿

网友:
红包怎么有5元的,我天天签到只有1.8:dizzy:

网友:
感觉楼主够勤快啊哈!~

网友B(2021-10-18):
费这劲  USB口直接插个短点的安卓数据线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这劲  USB口直接插个短点的安卓数据线就是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本贴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