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插座灯头 插上就跳闸了

楼主(2021-05-21):
线为啥要绕成弹簧状?插上就跳闸了

网友:
你这个是高科技

网友:
有短路吧?引我都烧断了。

网友:
弹簧断的地方是不是和下面的螺丝接触了?下面的螺丝是紧固罗口外圈的,两个螺丝肯定是相通的,如果断掉的弹簧牺牲前接触了螺丝,那肯定炸鸡了

网友:
这引线绕成弹簧状是为了让插脚可以旋转一定的角度活动,可以适应三脚插座,不排除是转多了造成一侧弹簧断了,然后插脚的一端搭在下面的螺丝上造成短路

网友A:
看来弹簧有保险丝作用,只是熔断温度比紫铜丝都高,比慢速保险丝更慢,大概到橘黄光色才烧断。

网友:
我感觉那弹簧完全就是为了组装方便,连焊接都省了

网友:
振兴民族的拳头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弹簧有保险丝作用,只是熔断温度比紫铜丝都高,比慢速保险丝更慢,大概到橘黄光色才烧断。 ...

说不定会烧起来,接着的问题又来了外壳阻燃吗?

网友:
因为弹簧便宜,而且装配省事,不用烙铁

网友:
3.5买过个同款,卖家页面上说明了只能低瓦数LED灯泡使用,40W的LED试机就把开关烧粘连了,质量真心烂。拆开更换船型开关,弹簧换成硅胶线焊接,给小夜灯用应该省心了。和烟斗款相比也不知道哪种质量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会烧起来,接着的问题又来了外壳阻燃吗?

在河北两元店见过,为了降低成本,方形款是再生聚丙烯敲击声发闷,圆形款再生聚苯乙烯ABS等混合废塑料,敲击声发脆容易摔裂,没阻燃剂成分,建议都加上保险丝以防万一。

网友:
真的是涨见识了

网友:
耀眼的螺纹是钛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