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苹果 AirTag 拆解(论坛首拆)

楼主(2021-05-27):
首先把官网的产品简介引用过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AirTag 官网简介  这个追踪器(防丢神器)使用了UWB技术,超宽带(Ultra Wide Band,UWB) , 详细说明见二楼。

苹果公司在2019就就开始布局这个产品,当年发布的iPhone11就已经加入了UWB芯片U1,但当时没有把这个功能当为卖点来宣传,之后新出的所有手机和平板都加入了这个功能,其实他是在给今天的AirTag做全球范围的组网打基础(基站),AirTag没办法自己直接连接苹果的服务器传递数据,但它可以利用周围所有人的苹果设备间接连接苹果服务器,所以需要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它的基站。

下面进入正题, 技术参数如下图:

我只买了一个拆套装的单颗,所以没有外包装,
正面,表面包了一层膜

背面

扯掉保护膜,膜的一角是卡在电池和触点之间,出厂状态是不通电的,防止电池漏电以及被人意外激活,扯掉后AirTag会嘀几下,表示开机了

苹果的LOGO真tm闪眼,外圈镜面效果到位

拿在手里感觉不错,滑滑的,

从背面看,像一颗棋子

侧面  有一个缝  铝盖是电池盖,

轻轻一转就分开了  右边铝盖上设计有弹片,顶住电池并从而使自身弹性固定在卡槽里,防止跌落时脱开

取下电池

产品信息都写在电池仓里了,边上三个突点是电池的触点

发现有磁铁    可以吸螺丝

爆力一下,把电池仓整个扣下来

左边是扣下来的电池仓,中间有一个铁包着的强磁,这个磁铁是喇叭的磁极,右边塑料壳上粘有线圈,那是喇叭的动圈,塑料壳相当于纸盆

先观察一下这个电池仓是怎么和主体连接的,发现三个被撬断的固定脚

在这边发现三个断脚被类似于环氧树脂胶水的材质粘接在外壳上,胶水非常坚固

此时已经拆成4件套了

继续拆,先观察一下电路板,上面最显眼的是5个大个头,丝印J107S,怀疑是电容

想着等下能还原的目标,先把线圈焊下来,        就冲这高强度的胶水,还原——呵呵~        事实是我想多了,

用了各种工具,总算拆开了,

   塑料件虽然还算完整,但全部裂了,这是NFC线圈,断了几处,后面还有更糟糕的,

把主板从天线支架上拆下来后发现刚才撬的方法不对,导致主板和天线之间的焊盘掉了2个,正常的拆法应该是把天线和主板一起撬出来,我开始只撬主板,撬到一半发现主板和灰色塑料件是一起的,最后才一起撬出来

这是蓝牙天线   已经重伤

这是UWB天线,也是重伤

内面焊盘,掉了两个  支架支架严重开裂

主板正反两面照片  可以看到元件排布很紧凑,上面最小的阻容封装是01005(英制),对应的尺寸为:长:0.4mm,宽/厚:0.2mm

右边这个镜面的芯片丝印是N52832  完整型号:nRF52832    是一个低功耗蓝牙芯片,详细资料见二楼

丝印US1  这是苹果2019年研发的代号为U1的 UWB芯片,对外没有公开任何资料

主板另外一面 上部5个下载触点,右侧是苹果logo  五个大块头确认是电容,下图为吹下来测量

100K 频率测量 容量为8.69uf

10K 频率测量 容量为60.95uf

1K 频率测量 容量为88.88uf

100Hz 频率测量 容量为97.64uf

全部零件排个队

另一面

拆解至此结束,楼下放相关资料

楼主:
蓝牙芯片资料
DL-N52832 是一款小体积、低功耗专为数据传输设计的蓝牙模块。模块采NORDIC 公司原装进口的nRF52832 射频芯片,支持蓝牙4.2 和蓝牙5.0,芯片自带高性能ARM CORTEX-M4 内核,并拥有UART、I2C、SPI、ADC、DMA、PWM 等丰富的外设资源,模块引出了nRF52832 所有的IO 口,方便用户进行多方位多功能的开发。

UWB技术介绍
什么是UWB?
UWB(Ultra Wideband)超宽带,是一种不用载波,而采用时间间隔极短(小于1ns)的脉冲进行无线通信的方式。通过在较宽的频谱上传送极低功率的信号,UWB能在10米左右的范围内实现数百Mbit/s至数Gbit/s的数据传输速率。

UWB定位技术的特点
1.抗干扰性能强
UWB采用跳时扩频信号,带宽在1GHz以上,可以轻松穿透多层室内墙体。并且其他窄带宽的通信系统(比如蓝牙,对讲机,收音机等)对其不会与干扰。

2.传输速率高
UWB的数据速率可以达到几十Mb/s到几百Mb/s,是蓝牙传输速率的几十倍,甚至百倍。

3.发送功率小
UWB系统发射功率非常小,小于1mW的发射功率就能实现通信,所以耗电量也非常小,这样就极大延长了电源的续航时间。此外,发射功率越小,其电磁波辐射对人体的影响越小。

4.定位精度高
UWB采用超宽带无线通信,脉冲频率高,可在室内、地下精准定位。而GPS定位只能在卫星信号强,卫星可视范围内定位。此外,UWB定位精度达到了厘米级,这是其他定位技术达不到的。

UWB定位系统的组成
UWB定位系统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定位标签、定位基站和软件平台。

1、UWB定位标签,发射UWB信号确定位置;
2、UWB定位基站,接收并估算从标签发送过来的信号;
3、控制管理平台,综合所有位置信息,获取、分析并传输信息给用户和其他相关信息系统。

UWB定位技术的应用
工业/汽车追踪
实时追踪资产和库存,改进流程,提高搜索效率,减少资源浪费。
工地、仓库、展厅等
人员、货物、运载机器精准定位,快速找到货物,提高管理效率。
危险区域(矿井、隧道)
人员和资源定位,安全位置紧急搜寻,做到安全有效。
UWB与其他室内定位技术比较

UWB室内定位基站布置原则:

1、零维定位是存在性检测,用于检测房间内是否有定位标签卡的存在。

2、一维定位就是测距应用,常用于隧道、管廊等场景,典型应用为巷道定位,只需要定位目标在这个巷道的应用位置,一般会忽略巷道的宽度。

3、二维定位常用于工厂厂房。通过四个以上的基站,来确定定位标签在空间的X、Y坐标,从而确定区域内人员或物资的位置。

4、三维定位常用于立体建筑物内,需要得到的是定位设备的X、Y、Z三维坐标,在安装定位基站时,需要特别拉开Z轴的高度差,以确保在Z轴上的精确度。

实现三维定位,需要求出被定位设备的XYZ 三维坐标,在基站架设的时候,需要特别拉开Z 轴的高度差,以确保在Z 轴上的精确度。若用测距的方式,三个基站就可以完成三维定位,用TDOA 的方式,必须要四个以上基站才能完成。

END

网友A:
苹果的设计都是天花板

网友B:
怎么样用最简单的方法屏蔽这玩意?假如知道它可能存在但是不确定具体的位置

网友:
原来是个定位器啊

网友:
坐等价格大跳水

网友:
AirTag这东西目前褒贬不一,等第二代看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用最简单的方法屏蔽这玩意?假如知道它可能存在但是不确定具体的位置:lovel ...

买台苹果11以上的手机就能知道,安卓机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用最简单的方法屏蔽这玩意?假如知道它可能存在但是不确定具体的位置:lovel ...

让周围数十米范围内没有苹果设备即可。

网友:
苹果设备也是贵到天花板上了

网友C:
你只能说数码之家首拆,人家发行当天就拆散了又装回去然后扔河里当漂流瓶测试找回率,三天后飘到了50多公里外的码头,能定位证明周围至少有人扛着苹果设备在定位器10米内逗留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只能说数码之家首拆,人家发行当天就拆散了又装回去然后扔河里当漂流瓶测试找回率,三天后飘到了50多公里 ...

我也看过这个视频  也看过拆解视频。。。。

网友:
论坛首拆也可以啊,这个应用场景不多吧

网友:
楼主拆这个已属不易,并且排版对焦都很舒服,明显用心发的帖子,并且楼主还解释的定位原理和芯片科普,怎么楼层里还有人冷嘲热讽,真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设计都是天花板

一般般

网友:
真舍得拆呀

网友:
楼主的同惠电桥不错

网友:
记得在B站,知名阿婆主LKS买了一大堆,就是为了测试下五子棋。。。我的个去,最后好像免费抽奖送出去了,真是“图一乐”

网友:
很养眼,拆解的很详细,把他植入宠物体内,再也不拍跑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