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全彩时钟万年历

楼主(2021-05-21):
有没有像这样的程序,设置里可以切换24小时的,有偿求固件!

网友:
全彩的能看视频吗?

网友:
跟论坛落叶风的那个界面很像,可以找找

网友A:
是这样的吗、需要留邮箱

网友B:
不就是一个点阵加驱动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吗、需要留邮箱

你这个马赛克有点大,什么屏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一个点阵加驱动管吗

实际上是移位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是移位寄存器。

只要足够快,刷点也来得及。
但是这种太耗电,一般IO确实直接驱动不了。
所以你说的移位寄存器很正确

网友D:
128_64LED彩屏天气万年历时钟

网友E:
需要留下邮箱,我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留下邮箱,我发你

497668998@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要留下邮箱,我发你

fsj5098@hotmail.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要留下邮箱,我发你

惊艳了这个颜值爆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8_64LED彩屏天气万年历时钟

能不能分享一下固件,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分享一下固件,谢谢

我这固件不适合你,因为所用硬件与原版有很多不同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固件不适合你,因为所用硬件与原版有很多不同之处。

板子文件分享一下,我也打几块板子

网友D:
如果是成品才卖199 一套,也没必要自己折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成品才卖199 一套,也没必要自己折腾呀

我问了一下固件,那个人就把我拉黑了!

网友:
感觉不能提供固件,提供了,都上了咸鱼了

网友(2022-03-24):
引用 网友E:
需要留下邮箱,我发你

麻烦也发给我一下呗36000317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