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4的贴片电感一般额定电流多少A?

楼主(2021-05-21):
各位前辈老师
我问的是不考虑频率因素,恒定直流的,由电感线圈线径,决定的额定电流
电感有多种类型,我问的类型见下图

谢谢

网友:
不一定,同一尺寸一般电感量小的额定电流大,电感量大的额定电流小,要看具体型号的参数

网友:
砸开一个看线径

网友:
多大规格的啊,不同电感规格规格电流课差的有点远

网友:
电感都有对应的电流表,自己去搜吧。目前我自己的了解是,那种一体成型电感同体积电流最大,金属粉比铁粉的好。

网友(2021-07-20):
同一体积的随着电感量提高电流也就下降

网友:
分享你一个线艺的电感体积感值的对应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XaqoB7ecbHkDf7aKP6L-w
提取码:1111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