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三星s21充电器EP-TA800

楼主(2021-05-21):
三星s21的原装充电器  才用2个月就坏了  这个质量。堪忧。我以前现在的遇见这种情况很多次烧了。

楼主:
好像很多很多话

网友:
这么不耐用  悲催

网友:
  三星充电器 一直感觉不怎么样 ,国产大厂充电器 其实很好 ……

网友:
这是哪个零件爆了? 导热胶都变黑了吗

网友:
从来不用 我都用65w氮化镓

网友:
板子都烤黄了,105度的电容都撑不住,估计是设计缺陷

网友:
现在的电源都要减少体积,增大功率,散热也不舍得搞,不坏才怪

网友:
这三星,扫扫二微码,看看到底是什么?没见这样的三星。

网友:
为什么你们的充电器都不耐用?我手边的几个都很好,手机用废了,充电器都还留着。

网友:
三星还好吧。 手上的三星充电器都是一个没坏

网友:
这个是真的三星,为何发热这么大?

网友:
看样子已经炸机,副边有个二极管应该也烧坏了,CC短路到VBUS然后烧掉TVS和协议IC,感觉是手机或者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2021-07-27):
我的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