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款主板I3X0MS的联想电脑不开机

楼主(2021-05-21):
一款主板I3X0MS的联想电脑不开机,最后清除CMOS后正常了。

机箱比较短,是正常的一半左右

电源HK280-72PP

带有无线网卡和SSD

清除CMOS

关机耗电

开机后功耗

开机后信息

二次关机后功耗

网友:
良心想就喜欢搞这种特殊接口 之前拆了一个就是  一个插头到主板 然后出来再出来一个接硬盘什么的  我看见你这标题进来还准备说 没弄好就吧机箱卖我

网友:
联想出品,一般都不怎么行了,果然没什么惊喜了

网友:
硬盘口附近,那个果果的芯片是南桥嚒

网友A:
老哥这主板USB都是2.0的么?怎么都是黑口的

网友:
联想这几年的东西越来越妖 我上次还跟同事研究这固态怎么固定原来我们那款机箱没有固定扣 真操蛋

网友:
看来是保存的数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这主板USB都是2.0的么?怎么都是黑口的

前面板有两个蓝的usb口

网友B:
请问固态硬盘是自家品牌还是其他品牌的。

网友:
我喜欢又长又粗的,短小精干不是我的追求。。。。。。

网友:
品牌机也就个机箱比较稳,其他的都没法看

网友:
这个I5的功耗这么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固态硬盘是自家品牌还是其他品牌的。

图中有标签,查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这主板USB都是2.0的么?怎么都是黑口的

前置不是有2个USB3.0吗,可惜USB口太少

网友:
出口韩国的机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有标签,查一下看看

费劲的查了一下,三星的。

网友:
联想质量也一般了

网友C:
为什么品牌机的南桥可以不用散热片

网友:
虽然很缩水但也比我的高级俩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品牌机的南桥可以不用散热片

品牌机把南桥散热的钱用来打广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