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MPPT太阳能升压控制器 看看电路做工

楼主(2021-05-21):
超过额定功率烧坏,被售后维修发回来的电源。用一段时间后,现在只要一接上电池充电,MOS管子就瞬间发热,输出电流也特别低   给各位看看哪里出的原因。发热的就是那个AOT2500

网友A:
一个显示部分占了电路板的绝大部分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显示部分占了电路板的绝大部分线路,

给人用的东西,尤其是有一堆可能影响设备正常工作的指标的时候,人机交互算是重要买点。光伏逆变器不配格小屏幕估计都没人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