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叫你一声你敢答应么?众仪ZT-922S声控万用表拆解试玩

楼主(2021-05-21):
孙悟空!俺叫你一声,你敢答应么?
这台词大家都应该不陌生吧?

今天换个玩法,万用表!俺叫你一声,你敢答应么
“滴滴。。。”

万用表新玩法,众仪ZT922S 声控万用表。
最近好长一段时间,众仪都没啥动静,这几天刚刚发布了一款ZT922S,声控万用表!
不光是声控,而且还是个袖珍表。包装盒都很小的。

ZT922S的官方参数。

开始拆包。包装盒内所有东西如图。万用表在收纳袋里。

整体造型感觉有点像小时候的俄罗斯方块游戏机

和6.5寸手机对比下个头。

个头虽然不大,但是厚度还是有的。。。

6个按键,5个带复选功能。

背面很平整。没有支架。

开盖,上盖可以360°翻折。如果上盖翻过去的时候设计一个卡位可以充分利用上盖作为支架。
没有支架,没有磁吸,这万用表只能平放在桌面上。。。

打开上盖以后里面还有6个按键。

上盖设计了6个可活动的按键位。这样的设计和以前的有些计算器,遥控器很相似。

上盖里面印着语音指令。

表笔收纳位上面有个小翻盖的设计。

扣一下这个翻盖表笔就弹出来了。不用费劲的去那个槽子扣表笔了。

表笔很小巧。用起来还算顺手。

24AWG 硅胶线。线长大概60cm。

合上盖子,外壳还有个专门为表笔线预留的出口。

电池采用两节7号电池。

通电满显界面。

开机默认电压档。
下面显示温度。左侧还有模拟进度条。

这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上盖右侧印着各个档位标识,液晶屏右侧有三角形指示图标。

但是翻开盖子以后,里面却没有档位标识。

左侧的模拟量程条,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白色背光。不得不说,众仪后期的万用表在液晶屏可视角度上有很大改善。
不再像之前那样,视角变一点就看不清。

打开背光的同时,背面的照明小LED一起点亮。

下面试一下语音功能。按下那个语音按键后,屏幕左上角的MIC标志会闪烁,同时蜂鸣器长鸣一声。
然后,我们需要先说:你好,众仪。(有点傻。。。)然后这个MIC标志变成长亮,蜂鸣器滴滴两声。这时候才算唤醒声控功能。
感觉你好,众仪这一步,彻头彻尾的广告 按下按键直接唤醒声控功能就好了

声控功能很程序化,必须按照语音识别命令一字不差才可以。
比如二极管档,少说一个“档”字都不行。
不过语音识别率还是非常高的。玩了半天,基本没有识别失败的时候。
在车库里测试,距离万用表5米远,正常说话音量都可以识别。再远一点没试过。。。

这时候我就有点好奇,开启声控的时候,耗电量到底如何呢?
正常开机状态,工作电流3.28mA左右。

打开背光,工作电流27.7mA。

按下声控开关后,工作电流升高至62mA。

你好,众仪!唤醒声控功能后,工作电流在62和88mA之间变化。

声控玩的差不多了,再来简单测试下电压,电阻档位读数。
12V供电的584。

测试结果如下。

4K 0.05%精度电阻。

20K 0.05%精度电阻。

36K 0.05%精度电阻。

40K 0.05%精度电阻。

next

楼主:
简单测试完成后,开始拆解。背面只有电池盖一颗螺丝。

观察了一下结构,应该是从边上这个缝开始撬。

撬开一圈卡扣,成功分离外壳。

整个万用表设计的还是相当紧凑的。

不规则的牛屎。。。

无标液晶屏驱动IC。

升压电路部分。

8M晶振。

蜂鸣器和黑面的照明LED。

微型继电器。

声控模块。

WTK6900FA-56N离线语音识别,语音唤醒IC。

25Q64CSIG NOR Memory IC 64Mb (8M x 8) SPI FLASH

LM4890S音频功率放大IC。

MIC在外壳右下角的位置,外壳正面有开孔。

电路板正面液晶屏和按键开关。

总体来说这款万用表还是挺好玩的。而且很非常便携。语音识别准确率,灵敏度都非常高!
测量精度比较一般,并且最基本的200mA电流档也没有。估计主要卖点应该就是这个声控功能。在腾不出手的时候也许是个很方便的功能。

网友A:
模拟条还是真的,价格多少

网友B:
孙悟空大喊一声,format c:,Y,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孙悟空大喊一声,format c:,Y,回车

妖怪!哪里逃!

网友C:
我叫一声肉丝MM,你敢答应么?????

网友D:
这么多块表了有用不着的钳表处理给我一个

网友E:
众仪铁了心要做跨界演员了

网友:
好袖珍的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叫一声肉丝MM,你敢答应么?????

滴滴。。。

网友F:
纯属蛋疼的功能,要是个维修工天天在那喊个表玩不被送医院就不错了,还会有人找你修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块表了有用不着的钳表处理给我一个

好像我也就一块钳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众仪铁了心要做跨界演员了

不知道下一次有什么惊喜(吓)

楼主:
确实很袖珍,非常适合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纯属蛋疼的功能,要是个维修工天天在那喊个表玩不被送医院就不错了,还会有人找你修东西? ...

想起了当年第一款语音拨号手机 那识别率,急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条还是真的,价格多少

声控的价格有点高。小200了。还有一个同模具不带声控的,100出头。

网友:
科技不断创新,哥们也应与时俱进了!

网友:
总觉得七号电池使用成本较高,应该做成电压档,表笔接触电路取电,无需电池可以测量3到30伏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控的价格有点高。小200了。还有一个同模具不带声控的,100出头。

对于基本只用电压档和通断档的我来说还是带蜂鸣的850最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控的价格有点高。小200了。还有一个同模具不带声控的,100出头。

完了!这价格估计会卖得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