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SM2259XT开卡跑圈好多错误怎么搞?

楼主(2021-05-21):
一块SM2259XT的512G固态,能开卡,但跑圈到40G就出错,好多错误,请问如何设置RDT?

网友:
QLC能开过就不错了/降低点容量开480G/FLASH CLOCK选100MHZ

网友:
Non-SLC ECC TH 设置大一些,60~80bit
Total Fail CntTH 设置成Don't care

网友A:
由于看不到你跑RDT失败报什么错,所以如下图设置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看不到你跑RDT失败报什么错,所以如下图设置再试

照你的设置了,跑圈完了效验还是老多错误,看我上面追加的图片。

网友B:
左下角频率设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频率设100

无法选择到100,193.75MHz是最小了

网友:
帮顶一下吧, 我也想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r个毛啊,n18你再rdt几次就全是坏块了,这玩意真是怕死人了

网友C:
上AS2258开成SLC模式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AS2258开成SLC模式来用吧

上教程

网友(2024-01-10):
看到N18我就不想开了,多跑几次颗粒就全是坏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