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空调扇遥控器拆机

楼主(2021-05-21):
今天拆一个美的家用空调扇遥控器正面图

没有一个螺丝,全部是卡扣,一别就能拆开

这是背面图

最后一张,这是电路板正面.

背面就一个芯片,简单查了下,资料很少,应该是红外遥控方面的芯片.

网友:
那颗芯片一般都是厂家定制的OTP专用芯片,低功耗、一次性烧入不可改写的

网友A:
这款倒没见过,不知能否控制普通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倒没见过,不知能否控制普通风扇。

应该不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