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台ratel cell手机,传说是日本未上市就倒闭的手机

楼主(2021-05-21):
ratel cell手机,外观很酷,国内比较少见,高通835CPU,6+128内存前两年也只卖500块左右。
第一次拆,到国外网站,才找到拆机视频。
1,先对屏幕加热,用咬盘拉出一点,用薄薄的塑料片慢慢分离屏幕。
2,把屏幕拆出来后,下面有5颗内六角的螺丝,卸下螺丝后,慢慢撬开中框。
3,这款机内部设计得不完善,排线没有东西紧固,手机不小心跌落的话,很容易把排线摔掉出来。一般摔后不开机,基本就是电池排线掉出来了。重新扣上去后,打上热融胶固定,防止下次摔落。

网友:
这手机设计师的脑洞有点大啊,难怪倒闭了

网友:
两头凸起设计不错,无需华为荣耀20高成本打孔屏,上面给前摄听筒留空位,下面给话筒留空位。

网友A:
为什么日本没兴趣生产手机??那么多品牌的日本手机退出了市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日本没兴趣生产手机??那么多品牌的日本手机退出了市场??

日本国内竞争不过苹果。国外打不过三星和国产。

楼主:
外观感觉还可以,就是排线部分没有挡板压紧。一摔,排线就脱落

网友C:
后盖下部是logo还是触点?

网友:
好别致的造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日本国内竞争不过苹果。国外打不过三星和国产。

他们的手机很奇特。。我以前收废品时收过。,。2003年 我们这的手机都 还是小屏。。可是他们就是单色大屏的了而且 都 是无卡的。。要命的是他们是好多菜单都 是要上网的 。。都 是 运营商哪头给的。没有网络什么都 用不了。。就像现在大家说的云计算。。这也是他们太早太牛13 也是有坏处的。。小日本错过了智能机。因为他们用不着智能机啊。。哈哈
好比我们领先全球5000年。。可正是这5000年的让我们错过了100年、。、而错过了100年也不一定是坏事。。有可能我们下 一个时代又是我们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日本没兴趣生产手机??那么多品牌的日本手机退出了市场??

感觉大部分日本厂商不做低技术含量,低利润的产品。手机整机技术含量不高,技术都在CPU,基带,摄像头,存储芯片等等方面。现在手机里面日本零组件不少,卖手机不如卖配件赚钱。

网友:
这手机在洋垃圾圈名气不比LG小,前几年这个400块就能买个骁龙835的游戏手机了。问题也挺多,什么断触,系统优化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盖下部是logo还是触点?

是背夹电池的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中文包?

装的原生安卓,有中文语言包

网友:
外形挺独特,但是设计很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们的手机很奇特。。我以前收废品时收过。,。2003年 我们这的手机都 还是小屏。。可是他们就是单色大屏 ...

什么叫用不着智能机。。。苹果一出就在日本本土把一众厂家打的找不到北,总不是苹果逼着日本消费者用的吧。。。能把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说成你这样也是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感觉大部分日本厂商不做低技术含量,低利润的产品。手机整机技术含量不高,技术都在CPU,基带,摄像头, ...

苹果成了低技术含量,低利润的公司。我是第一次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苹果成了低技术含量,低利润的公司。我是第一次知道。

首先,苹果不是日本公司。其次,虽然苹果是一间美国公司,但如果苹果没有自己的CPU和IOS操作系统,还真是极有可能看不到苹果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苹果不是日本公司。其次,虽然苹果是一间美国公司,但如果苹果没有自己的CPU和IOS操作系统,还真是 ...

首先,智能手机不是什么低利润,低技术产品,日本公司就是做不好,竞争不过才退出的。第二什么叫没有cpu和ios?这个不就是技术和利润来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日本没兴趣生产手机??那么多品牌的日本手机退出了市场??

高端没有苹果的好,低端没有中韩的便宜。所以就很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