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联想小新打印机7218W,USB不识别

楼主(2021-05-22):
捡到一台联想小新打印机。简单试了一下,扫描头故障,网上查了一下为通病。重资购买扫描头,修复。USB不识别故障,开始以为线坏了或者接口松了。换了一根线还是没反应。只能拆机了。拆机图就不发了,只记录一下故障点。问题出现在usb口后面的一个6脚保护元件。因找不到替代的,就直接把数据线接通了。上面丝印为105J,应该通用ESD-AOZ8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