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SM2246EN 双贴8S2F只有一半速度?

楼主(2021-05-22):
黑色u盘板,双贴TH58TAG8S2FBA8A。开出来容量和校验都正常,但是只有如图的速度,设置如下。换了几个开卡工具都一摸一样。求有解否

网友:
优盘主控到150MB写入差不多就是极限了吧。。。你看看同主控别人写入速度是多少。。。

那种特别快的可能是用的固态主控

网友A:
刷桥接固件,再插拔一次?

网友B:
测个as ssd bench或者跑个全盘看看速度

网友C:
8s2f贴固态优盘板?这玩意巨热无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个as ssd bench或者跑个全盘看看速度

ASSSD速度更差了。。。333读107写。iometer全盘也是一样。而且这货没有过热,有导热贴摸着也就略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桥接固件,再插拔一次?

刷了,似乎也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桥接固件,再插拔一次?

在以前开卡的电脑上重新开了一下顺便写了一下1351固件,写入好了很多不过读写似乎仍然比别人低很多。。。

关键是另一片46xt+1EFK双贴的板子用的是一样的桥固件,速度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8s2f贴固态优盘板?这玩意巨热无比!!!!!!!!!!!!!!!!!!!!!! ...

短期读写还行吧,长时间跑校验是挺热的。

网友:
有没有SM3257EN的量产工具,想改一下pid

网友D(2021-06-22):
引用 楼主:
短期读写还行吧,长时间跑校验是挺热的。

不可能很热,64g  速度300多  2246en  u盘,几下就跑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很热,64g  速度300多  2246en  u盘,几下就跑完了

这个F制程很老 应该是32nm的 我做成4贴的加1153e转接卡铝合金外壳 做好散热壳体58度 smart80度

网友E:
分别是双贴四贴的速度,其实好像没什么区别。。。。双贴某些情况下写入能到400但是没什么靠谱的复现手段。。。

我的选项是这样 trim忘了开,套料用的是那个StorFly的20G 带256缓存 什么都不用改直接贴 加了几个退耦电容

网友:
但是RDT和Flash诊断都跑不过去 分别报错无法下载pageinfo和无法下载prescan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过好像我手上三片这个套料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别是双贴四贴的速度,其实好像没什么区别。。。。双贴某些情况下写入能到400但是没什么靠谱的复现手段。 ...

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如果不是电脑配置原因  速度不止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别是双贴四贴的速度,其实好像没什么区别。。。。双贴某些情况下写入能到400但是没什么靠谱的复现手段。 ...

这是8s2f:cool:

网友F:
刷1507试试吧,我的刷高了才150+刷1507就差不多

网友:
是要手动编辑flash.set吗 我看P0115G的工具里没有这个F的信息。。。或者可以求一份开卡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1507试试吧,我的刷高了才150+刷1507就差不多

请问是说1351的固件吗? 我上面的速度是sata直接测的。。

网友:
嗨。。。毛子网站就有 多谢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