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福禄克17b的电压档显示超量程

楼主(2021-05-22):
4位的表,选择最小电压档测电压时,超过4.05v就显示超量程了,选下一个量程精确度就少一位,明明还能多显示的,为什么就超量程了呢

网友:
这种福䘵克是不是也能像优利德那样,直接修改数据来修改量程显示?

网友A:
超量程,需要重新转OFF再打到电压档。如果测试电压从四位自动跳到3位那就是这款万用表预设的超量程范围之外了。

网友B:
fs9731芯片最大count是4050,自动向上换量程阈值是4000count,向下阈值是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量程,需要重新转OFF再打到电压档。如果测试电压从四位自动跳到3位那就是这款万用表预设的超量程范围之外 ...

是这种情况,我只是想知道为啥能显示4.045却不能显示4.0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9731芯片最大count是4050,自动向上换量程阈值是4000count,向下阈值是360

原来是这样,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