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飞利浦BT100X/93 蓝牙音箱 遇到个问题

楼主(2021-05-22):
收来个飞利浦蓝牙音箱,之前有个 觉得音质还不错,就又打黑收了一个
拿回来 先充电  开始不亮灯,多拔插几次又正常了 就没管了
等充好电,说试着用下 拔到蓝牙挡位 灯不亮 还以为没充上电
继续充电,重复拔插 亮白灯  此时拨到蓝牙挡位。指示灯变蓝正常,能正常开机链接蓝牙播放正常
当时还以为电池失效了,只能带线使用, 在正常播放状态下,拔掉充电线,并没关机,还能继续播放
但是,一旦拨到关机挡后 又无法开机,只能重复充电步骤,等能亮白灯时候在博到蓝牙挡位
特拆机让大家瞧瞧啥问题

蓝牙通话开关 充电 挡位模式 耳机

很小一电池

主板

背面 没啥原件 几个测试点

网友:
先万用表测下锂电池电压,排除供电问题;再测量拨动开关各档位阻值,排除开关问题;剩下的根据开关后的走线,挨个测板上元件

楼主:
电池正常,充满电了3.7v档位也正常,我描述的有能切换蓝牙能关机在充电过程中,走线我就是懵了,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