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助力自行车改液晶数码显示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1-05-22):
我的电动助力自行车,只有条形电量显示,改装了液晶数码表后,只有拧转把电驱动或助力才显示速度,不加油或推行或纯脚踏就不显示速度。说是有齿电机都这样,要么换无齿电机或者把离合焊死。如果离合焊死,那不是人力前行时候会增加阻力么,怎么解决好点,可不可以装个自行车码表或者用个助力感应组件装后轮接霍尔测速线。
原车的助力设计不好,只要助力就是该档满速,感觉不好,还有危险,所以没用助力检测,用的定速巡航助力,助力检测线闲置的。

网友:
能走就行了, 别想的那么完美。 要是发钱多吧,你又不想弄, 钱少吧 ,商家不做。不开发。

网友:
我的就是这种加油才有速度显示,有齿电机是这样的正常能用就行了

网友:
原来的电量显示就保留着,加装一个自行车码表来显示速度不香嘛?

网友:
码表有外接探头焊盘。用于电流,霍尔之外的测速

网友(2021-06-29):
是什么助力车啊?我有个松下的助力车也想改个液晶屏的控制器,不知道能不能行的?

网友(2021-12-12):
你的液晶表能调参数吗?如果能的话可以改,另外还需要控制器霍尔插口预留有测速线(电机霍尔5根线,对插的控制器6根),买个霍尔测速传感器,装前轮或后轮上,磁钢装辐条上,信号线连控制器的测速线,修改仪表其中一个参数 ,就是电机的磁钢数为1,我的车的这个霍尔测速传感器的电源取的是车上的USB充电电源,不知道为什么,如果用电机霍尔电源会报警。

网友A:
另外助力不线性可以换仿力矩的控加仪表解决,需200元左右,仪表可设9档速度,助力强度参数可设5档,助力灵敏度可设24档,如果想人力比例高一些,就把助力设弱一些,这样骑着就跟脚了,脚力强一档一样能上30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助力不线性可以换仿力矩的控加仪表解决,需200元左右,仪表可设9档速度,助力强度参数可设5档,助力灵 ...

控制器是那个,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
用外置的速显  山地车用的

网友:
想要完美,用开源电动自行车项目。最节约成本的方式:成品昆腾24v控制器(咸鱼15元)+电流传感器(用于正弦波功能)+速度传感器+36v改装+蓝牙模块=50元以内,手机装app做显示屏和按钮。
https://github.com/stancecoke/BM ... llers_firmware/wiki,资料在这里,很详细,主控stm8s105。另外还有一个项目,用的溧电正弦波控制器,同时有开源硬件资料:https://github.com/EBiCS/EBiCS_Firmware,这是stm32F103主控.

网友(2022-04-18):
用码表测速准,只要把轮胎外径量准码表设置好,百公里误差不到500米,前提是传感器要装在非驱动轮上,不过准确率还与胎压有关

网友(2022-09-14):
接电机霍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