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在线等,这种万年历缺笔画问题(原谅我的无知,解决了)

楼主(2021-05-22):
应该显示24了,缺个笔画,其他没问题

网友:
排除LED问题就是牛屎内部断线

网友A:
楼上的说得对,先拆下LED检查下,如果没坏,就是IC输出断了

根据经验应该多半是显示的LED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得对,先拆下LED检查下,如果没坏,就是IC输出断了

根据经验应该多半是显示的LED管坏了 ...

那完了,led拆开过,没问题,那就是牛屎了!没得修了,除非换模块

楼主:
三楼对了,修好了,要是牛屎坏了,就得有很多有问题的,谢谢啊

网友:
LED一般是很少会出问题的,大部分还是牛屎芯片坏了,牛屎这种封装,还真是不讨人喜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楼对了,修好了,要是牛屎坏了,就得有很多有问题的,谢谢啊

什么问题?LED坏了吗?

楼主:
把家里的两个万年历8025T改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LED坏了吗?

对led坏了,之前两年前就坏了,我其实就把led拆下来了,后来把那个led反方向安装就常亮,所以就走进牛角尖了,今天8025T到了,就寻思修修,把8025改造完,就想这个缺笔画的能不能修,因为一直以为led.没坏,所以二楼三楼说的led.坏,都没太在意,上淘宝找个卖牛屎芯片的,他一句话就把我点醒了,除了缺这个划,没其他问题吧?恍然大悟,牛屎坏了,还会有别的问题,所以换了led.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