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乐刷收款pos机

楼主(2021-05-22):
拆一个坑299的pos机,垃圾玩样儿,相当于299买个他们的什么会员,套路之深防不胜防。
首先是正面

背面:

开拆,这防拆开关换固定的橡胶按钮了

无悬念,肯定会锁

主板背面

居然带两块电池。
大芯片是  MPos  专用CUni360S
通过Cuni360S控制NFC的读写,接触式IC卡的读写,磁条卡的读写,来实现金融IC的读写;
通过Cuni360S来实现数据加密,数据的打包处理;
通过Cuni360S控制按键及显示;
通过Cuni360S来控制蓝牙与手机的通讯,数据传输等;
同时Cuni360S还需要做电池电量管理,振动器,蜂鸣器的管理

主板背面:

这块板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就靠几个导电橡胶连接

底部三陀橡胶,对应三线板背面的三个位置,  还有一个小喇叭靠弹簧与主板连接

网友A:
这东西没啥好拆了,以前还有个stm单片机可以玩,现在的都是专用芯片,除了电池和屏以外都没啥利用价值了

网友:
那几个导电胶也是防拆的

网友:
还好没有牛屎芯片,在我看来,没有牛屎就是香

网友(2021-08-18):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没啥好拆了,以前还有个stm单片机可以玩,现在的都是专用芯片,除了电池和屏以外都没啥利用价值了 ...

是的。
像那种用单片机的小pos机,我也捡到过一个。拆开之后,那单片机是个飞思卡尔的。

1 2 8

网友(2022-02-20):
POS机主控芯片PCI接口(CUni360S支持4对开盖检测信号即SDI00到SDI03端口)通过导电斑马条连接MESH板(即网格板),其板上的网格印刷线路和背面按键触点(tamper switch即防拆开关)共同构成POS机的防止物理侵入攻击体系。

网友:
我的etc最近一段时间老是报标签失效,去银行刷了没多久又报。

自己拆开后把防拆开关短接了,然后去银行刷了。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