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个电源能够直接接液晶电视机220v电源吗

楼主(2021-05-22):
我想自己在液晶后面接一根软光条(90个LED),必须先从液晶电视机220v输入端直接接220转12v的电源(下图这个电源),这样就可以保证液晶电视机插上主电源,软光条就开启了。不知道这样接,对液晶电视机有什么伤害吗?

网友:
用排插不行么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样影响,电视机的电源线增加了一点电流而已.

网友A:
3串30并,我觉得12V1A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串30并,你觉得12V1A够吗???

我认为足够了增加夜晚背光照明又不是拿来看书。。。。

网友B:
可以在电源板上取电,电线增加12w的功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电源板上取电,电线增加12w的功率没问题。

我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串30并,你觉得12V1A够吗???

你觉得应该多少A

楼主:
那我这个方案是不是更省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觉得应该多少A

用2A的适配器,当然最好是实际测量一下,然后放大30%余量,如果是一米90灯珠的话灯带功率可能超过9W。

上面的话有点生硬确实有点不妥,对此表示抱歉。

网友C:
电视机后的光源有必要用那么大功率么?
我感觉5W就顶天了,电视机usb口输出应该可以达到1A吧,你换个5伏的灯带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A的适配器,当然最好是实际测量一下,然后放大30%余量,如果是一米90灯珠的话灯带功率可能超过9W。

...

没有觉得生硬,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视机后的光源有必要用那么大功率么?
我感觉5W就顶天了,电视机usb口输出应该可以达到1A吧,你换个5伏的 ...

都是捡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电源板上取电,电线增加12w的功率没问题。

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串30并,我觉得12V1A小了!!!

听你的,把LED变成4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