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德生 PL-380收音机

楼主(2021-05-22):
家里还有个德生的收音机,用的次数不多,偶尔听一下本地的广播,短波城市干扰太大了,基本收到不怎么清楚,噪音比较大。屏幕里有很多灰尘了,所以拆开看一下,这个是清理好后的屏幕照片了。

电池仓可以放3节充电电池,旁边的mini usb插上可以对电池充电,不用另外的充电器,这样方便很多。

喇叭功率才0.5w

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么多泡棉,按键黏贴的塑料片好像没那么粘了,不知道还能用多久。

网友:
泡棉是为了防止按键晃动发出噪音。。

网友:
一楼说的对。
其实锅仔片很皮实耐用的

网友A:
有个PL606,已经不用了,滚轮会乱跳,德生小问题不断

网友:
我原来的熊猫8波段收音机用了20年现在还好好的。前两年我爸买的8波动德生收音机一年多一点就挂了。质量真好

网友:
同款德生PL380用户路过了,里面原来这样了,勉强能用系列了

网友:
声音开大时,按键松动有杂音,海绵作用就是填充空间。

网友:
德生售后还不错的,有问题发回去修吧!

网友:
保养很好的机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PL606,已经不用了,滚轮会乱跳,德生小问题不断

返厂吧,德生售后很好。

网友:
我倒觉得海绵还有一个作用,防止屏里进灰的

网友(2024-04-29):
手里好几台德生,现在都限制了,听喜马拉雅了

网友:
最近买了网红机

网友:
唉。。。。网上收了台进水严重的380。还没好好呢。。。。腐蚀主板了。其他两台腐蚀都搞好了!

网友:
我的310ET,有时候开机没声音,反复折腾好多次,可能会有...